汽油机不能启动---请教

楼主(2007-11-03):
我前几天买了个新的小型汽油发电机(1.5kW),今天按规定加了汽油和机油,但不能启动,因为这种小型发动机是拉绳式的,拉绳时感到阻力很小,轻轻一拽出来大概20公分就到头了,发动机没有任何动静。汽油机我很陌生,尤其是这种拉绳启动的,以前根本没用过,柴油机还稍微熟悉一点,以前在家务农开小型拖拉机都是用手柄摇的,现在这个拉线式启动的汽油机还玩不转,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这么袖珍的,你的油有问题吗?
以前好起动吗?

网友:
我感觉是拉绳的速度太慢了的缘故??

楼主:
谢谢!今天可以启动了,是有两个问题。其一,绳子根本没有拉起来,只拉了20公分感觉拉不动了,所以没敢使劲拉,怕搞坏,数码发电机,进口的,八千多块钱,今天才发现要拉1米多长,那20公分是自由活动量;其二,火花塞有问题,不打火,用砂纸磨磨就好了。这种拉绳启动的以前没玩过,开拖拉机玩过摇圈的,哈哈!

网友:
请问楼主
何为:数码发电机
他都有啥特点?
不懂烦请指教

网友:
1:发电机控制面板上的启动开关,开到ON的位置
2:将发动机的阻风门关闭,发动机启动后打开,热机启动需打开
3:启动拉绳一般1米4,不只20CM,所以你要用点力拉,一般3下可以启动

网友:
数码发电机主要是采用变频器,没有普通的顶转子,他的是和飞轮组合在一起的,,发动机的转速不会影响发电机的频率,电压稳,,,,

网友:
现在国内也有做的,1个多千瓦的,可能是变频器不过关,很便宜,只要2千左右吧

网友:
变频器上海的,成庆的还可以

网友:
我想大概是火花塞吧9 u) Q( f* Y, d& |; T
可以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