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US301和SUS304材料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7-11-03):
这二种材料除了所含成份上的区别外,还有没有别的区别啊,请教了,谢谢!

网友:
0Cr18Ni9 SUS304 304 奥氏体 我们通常拉深件用的不锈钢材料就是它
00Cr19Ni10 SUS304L 304L 奥氏体 抗腐蚀性要求高、耐热零件及热处理有困难的零件.
1Cr17Ni7 SUS301 301奥氏体型 我们通常做端子类的连续模用的条料(有弹性的弹片)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