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大修一台东德轧辊磨,电磁离合器---求助

楼主(2007-11-03):
现在在大修一台东德轧辊磨,其中有一种离合器是以前东德制造的进口产品,现在我们需要更换,但型号已经看不清楚,哪位大虾对离合器比较了解啊!不知道有没有国内的可以替代,我拍了它的实物照片,大概后天可以上传。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电磁离合接触过一点。请上传图片,最好再画个CAD草图。大家见不到样子,怎么帮你呀。

楼主:
今天拍的实物照片,马上上传啊

楼主:
大虾们,第1和2张是里面的摩擦片,接下来3张为整体实物,再下来1张应该是起连接作用的吧,再1张是放置第1张的那种摩擦片的,最后1张是起调节作用的一个零件

网友:
这个离合器要完全一样的国产替代品可能不好找,只能找离合器生产厂家定制,价格会很高。% [9 [# I& a$ C& C
楼主的离合器有什么故障,不能修复吗?

楼主:
进口的也行,修复估计是不行了 。离合器上刻的 钢印不是太清楚了 ,好像是以前东德的 一家国营企业叫VEB生产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最好自己测绘一下,把图纸传上来,我们研究研究。东德早就没有了,德意志统一了。很多时后我们就专门测绘日本的图纸,渐渐就可以自己制造了。

楼主:
时间紧迫啊,难道国内没有代理吗?以前东德的VEB公司现在还在,只是改制了

网友:
你可以去找改制了的VEB公司,再说东德是十几年的事了,说不定这东西早停产了。

楼主:
那总有可以替代的产品吧

网友:
就算有差不多可以替代的东西,你也应该把图纸测绘好。这样子找比较快

网友(2007-12-04):
能不能把这台轧辊磨床的照片给发上来,我紧急看一下,谢谢

网友(2008-02-23):
回复 网友A:

天津有个做电磁离合器的,可以看看那

网友:
将离合器的片喷一喷砂,估计还可使用一段时间。

网友(2008-06-12):
如果改气动的,我这边可能可以帮得上忙

如果改气动的,我这边可能可以帮得上忙,日本原装品,这种形势的还是比较多,只是需要对一些尺寸

网友:
天津有专门生产离合器的公司
你可以上网查找一下,去定做

网友(2010-08-11):
没有看到最后结果啊 。。。。

为是么不量了尺寸后自己做呢  ?? 现在的加工条件可以做了呀

网友:
不需要更换可以把摩擦片用磨床磨削修理使用 线圈可以从新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