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可以吗?

楼主(2007-11-03):
大家好!
我要设计一个螺旋槽导向杆,直径10mm,长度80mm,要求心部有韧性,表面有HRC60左右的硬度,我在论坛看了很多专家的意见,好象用38CrMoAl离子氮化好,但是38CrMoAl小直径规格的不好买到,用别的代替好不?能不能达到要求,本人需要大家的帮助分析一下,论坛里讲可以用40Cr调质后氮化,和Cr12比哪个更好?跪求!!!

网友:
何必这么麻烦,市面上有有表面淬硬的材料和表面镀硬铬的材料做导杆。直接采购就可以了。
40Cr调质后氮化应能达到你的要求,不建议用Cr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导向杆铣螺旋槽

网友:
楼主:

    你好!

    用40铬氮化后表面硬度达不到HRC60,大概就是50多点.我建议你用20 CrMo,氰化处理后,表面硬度可达到要求,芯部硬度HRC40左右.

网友:
建议GCr15,球化退火---调质---表面淬火

楼主(2007-12-13):
试验还还好

用40Cr调质HRC28后真空离子氮化,硬度HRC53,试用效果也不错.

网友:
我建议用35CrMo,调质处理后表面氮化或高频处理,这种材料综合性能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