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铆螺母的压铆原理---请教

楼主(2007-11-03):
我们的客户有一批钣金定单是要求用涨铆螺母做的,之前我只知道压铆螺母!请问那位前辈知道啊?

网友:
涨铆螺母和平时涨铆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发一张图看一看,没听过,不知是否是旋铆

网友:
主要的原理就是通过膨涨起到紧固的作用。

网友:
一样的做,找供应商订螺母加工,按照相对的螺母尺寸打底孔就好了,不过要记得沉孔哦

网友:
螺母是放在钣金外面还是里面
在外面用压铆就可以了
螺母放在里面用旋压

网友:
用我的设备就可以满足要求,目前板金业最好的压钉设备.
郑生:13682302894

网友:
涨铆螺母是螺母的一头为薄壁且内径大于螺纹尺寸,例如,M3的涨铆螺母外径为5,即需要在板材上打Φ5的底孔并沉孔
压铆螺母的一头是薄壁且较大,通过机器压在板材上,只需要底孔不需扩孔,我单位所用的压铆螺母压铆端多为六方
应该还有其它种类,但使用方法都一样

网友:
上面那台压卯机
一 点都不好   力不够大
  过拉保修期,厂家叼的很
我们厂的一个月修拉3次
才不到一 年哦
真是垃圾
不要 上来啊

网友(2011-06-23):
不懂,学学,见识了。

网友:
看看PEM 有没有这种涨铆螺母,我只听说过压铆,拉铆!

网友:
我们这里的涨铆螺母头部是六角形,先在板上开六角形的孔与涨铆螺母间隙配合,将螺母放进孔内,用设备拧涨铆螺母自带的螺杆,最后螺母尾部变形夹紧在板上。

网友:
涨铆螺母用的上模和压铆螺母不太一样,你需要重做模具,可以向压铆螺母供应商咨询。

网友:
涨铆螺母也是一种使用在钣金上的紧固件产品。涨铆螺母的螺纹种类有公制螺纹、英制螺纹和美制螺纹几种。涨铆螺母使用广泛,可用于汽车、电子电器、机械设备等领域。涨铆螺母的螺纹精密为6G,用于生产涨铆螺母的材有快削钢1214、1215、不锈钢SUS303等,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订做非标型号的涨铆螺母。

--------------------------------------------------------------------------------

网友(2011-08-31):
涨铆螺母比较压铆螺母的铆接方式就是更换一下模具的问题,看你的板厚来选择涨铆的嘴位高度。上海云崇电子有限公司,各型号涨铆螺母:18017350130

网友:
哈,百度搜了下,涨铆螺母资料挺多的。建议查查look 1 look

网友:
南京凯润五金配件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压铆紧固件,拉铆紧固件,标准件以及非标加工件等机箱机柜配套产品。
www.kairunnet.com 可以查看涨铆螺母相关资料,欢迎来电咨询!
胡冬冬   电话:13451947978   QQ:107328934  E:13451947978@163.com

网友:
压铆和涨铆的铆接方式可以从字面意思的看出,
压铆需要一定的压力把螺母压入板材,让板材形变,多余的板材卡入螺母的槽中,达到紧固效果。
涨铆是使用模具使螺母形变,通俗地说就是翻边。
现在涨铆在钣金中使用已经很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