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图纸,125√是一种什么表面处理方式?

楼主(2007-11-03):
各位路过的兄台:
     有知道“125√”(√是在125的下面)是一种什么表面处理方式?(图纸是美国的)

网友:
有可能是表面粗糙度,相当于公制3

网友:
意思:是用任何方法获得的表面粗糙度是Ra3.2

网友:
这是表面粗糙度符号啊

网友:
同意3楼的看法,是表面粗糙度。

网友(2008-01-09):
“125√”√上面的125是Ra的数值,单位是微英寸,相当与ISO的Ra3.2

网友:
你再遇到类似于“125√”这样的数值,你可以简单计算以下,熟悉了就不要计算了。计算方法是:
125微英寸×25.4÷1000=3.175微米,相当于3.2微米,所以125√=Ra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