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请教

楼主(2007-11-03):
请问有这3/4″螺纹吗?按标准书上查得3/4管螺纹外径有26.444。今天客户传真过来的图纸是这样标注的,可是设计手册上没有查到此螺纹。是否是客户标错了?请大家给以解释,谢谢!

网友:
标的有问题,如果是普通密封用外管螺纹应该标注成R3/4",内螺纹为Rc3/4",直接在图纸上标成这样,施工人员就能知道该怎么加工了.
建议楼主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详细的介绍,在第二卷第五篇

网友:
英制螺纹 3/4  有细牙16    粗牙14(粗牙记不清了) 外径19。05

网友:
依楼主的图纸,
此应该为普通英制螺纹,
外径19即可,
没有螺距,
加工时就默认为粗牙14了

网友:
我同意圣无敌的看法,但是楼主还是问清楚对方比较好,是美制螺纹还是英制螺纹,是粗牙还是细牙(虽然一般情况下不标后面的牙数就表示粗牙),譬如有的单位标公制M5X0.8的螺纹,他们会把后面的螺距省略掉,直接标M5。但是你这个是美标的尺寸,最好是问一下!

网友:
3/4粗牙应该是10牙,细牙为16牙,超细牙为20牙,是美制统一螺纹,牙形角是60度;假如是英制惠式螺纹的话,3/4粗牙为10牙,细牙是12牙,牙形角为55度,这一点楼主最好向客户问清楚大径都是19.05

网友:
有这个螺纹,客应标注为R3/4

这是圆锥外螺纹R3/4,牙数为14牙,牙型角为55度,基准面上外径为26.441,中径为25.279,小径为24.117

楼主:
非常感激大家提出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