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n淬火后还可以焊接吗?

楼主(2007-11-03):
请问各位高手,65Mn需要用哪个牌号的焊条焊接,65Mn淬火后还可以焊接吗,如果可以,需要用哪个牌号的焊条焊接。

网友:
如果有强度要求,就要选用J606或J607焊条,焊前预热250到400度,焊后去应力回火,600到650度。
如果没有强度要求,用J507就行了。焊前的预热温度可以适当低一点,焊后去应力回火温度大致一样。

楼主:
谢谢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果然厉害,I 服了YOU。

网友:
锰钢可能到400度就脆了,一般焊高锰钢都要泡在水里的

网友(2008-06-20):
65Mn属于弹簧钢了,焊接起来比较困难,建议选用性能好的电焊条MG600,焊接时小电流,断续焊接,以免母材过热,600的具体介绍,请参考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0665550/edit/

网友:
同样碰到这个问题过,2楼的回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