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模数螺纹呢?

楼主(2007-11-03):
什么是模数螺纹呢?和公制螺纹有什么不一样?模数螺纹在图纸上是用什么标注呢?我想知道按铭牌上的标的模数螺纹的手柄位置可以车公制螺纹吗?

网友:
模数螺纹一般是蜗杆和蜗轮,导程是3.14*模数,公制螺纹的导程就是螺距,
在图纸上一般标注《几M》。车模数螺纹要换走刀箱挂轮,如果不换就车不成公制螺纹,关键是看名牌上的

网友(2010-03-09):
谢谢、不过没说清楚。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买本车工工艺学的书一看就明白。再不会的话,就是白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