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E/E工程图转CAD的问题

楼主(2007-11-03):
 各位老大  小弟是新手啊  请教下PRO/E的工程图转到CAD上面进行标住怎么尺寸比例不同呢~~

怎么改过来~~比如.PRO/E上的尺寸是20mm  转到CAD也是20mm 怎么改

网友:
在CAD的信息栏里里输入SC,就是所谓的比例变化.按回车键.选择适当的比例值就可以了.

网友:
PRO/E是英制单位为默认单位的
1.先把你画好的三维图单位转换为“厘米毫克秒”
2.投影成cad的dwg格式的图纸
3.在cad里面在把图再放大25.4倍就好了,因为1英寸=25.4毫米
4.还有一点很重要:三维投二维图的时候,比例要改为1:1

网友:
PRO/E中图纸尺寸单位定义为公制单位,在保存的时候把格式选择为DWG格式,从CAD里面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