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型齿轮端面开有螺纹孔的现象?

楼主(2007-11-03):
我在国外的图纸上看到某些大型直齿轮前后端面上都开有螺纹孔,好象是为了拆卸方便,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1。吊装安装方便
2。有些里面连接的有液压孔,齿轮安装后要拆卸时可以向里面通告要油将齿轮“涨”一下拆出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吊装安装方便
2。有些里面连接的有液压孔,齿轮安装后要拆卸时可以向里面通告要油将齿轮“涨”一下拆出来方便

(1)大型齿轮端面开有螺纹孔,可以用专用的拉马拆卸齿轮比较方便吧,跟吊装有什么联系呢?
(2)端面开有螺纹孔,不是内部开有螺纹孔,液压孔开在什么位置呢可以将齿轮"涨"出来?

网友:
拧上吊环螺母,用于装吊。
拆卸时用于拉拨。以上描述纯属虚构,如正确,纯属巧合

楼主(2008-01-07):
大型斜齿轮端面开有螺纹孔,应该是装上吊环螺钉,用于装吊方便的
端面还开有液压油孔,在拆卸时怎么向里面通高压油将齿轮"涨"出来?

网友:
我们单位的进口设备齿轮上端面有螺纹孔,本人也是主要接触它的,螺纹孔其作用如上面几位所说:1.方便吊装;2.拆卸时上拉拔丝杠用的;
液压孔1.一般开在离齿轮内径较近的位置;2.也有些开在轴的中心孔上,然后在轴的相应位置与中心孔贯通;
液压拆卸齿轮方法:首先,做1个与齿轮油压孔相匹配的转换接头安装在齿轮油压螺纹上,然后,将高压油泵油管连接(推荐SKF系列),通过高压油泵加压就能将该类型的齿轮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