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可以作为一种表面处理的方式吗

楼主(2007-11-04):
请教各位,喷砂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最终的表面处理方式
比如一块钢板,在上面传送一些片状的物体,例如纸张.
要钢板微观上做成凹凸不平,含住空气,以便在输送时,使片状物体与下面的钢板容易脱离.
对钢板采用喷砂处理,用多少目的砂比较合适呢?
喷砂后,还要在镀或发蓝之类的处理吗?

网友:
这主要取决于喷砂前的凹凸不平

网友:
喷砂是表面处理的一种,根据使用环境的需要进行砂粒的大小选择和是否进行后道表面处理的与否,

楼主:
谢谢两位了!
以前有的零件(输送机械上的)我设计时是先磨平,再喷砂(400目),然后喷特伏龙.
但是,从成本上,使用性能上,不知这样好不好.
还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同仁指教一二

网友:
我现在做的汽车配件铝的外面也是喷沙的,喷沙的外观还是可以的,就是不能遇水,遇水了就发霉了。

网友:
我司有304板2B表面喷砂刻花的工艺方法,较蚀刻便宜一些,也有些玻璃也用,但有些缺点,脏了不易清洗。

网友:
喷砂作为表面预处理当然是可以的了,不过如果是人手工的喷砂恐怕你所需要的表面洁净度和粗糙度不一定能够保证.关键要看操作人员,这里面的人为性因素太多.如果是通过式的喷砂房好象比较好一些,或者你可以采用抛丸.

网友:
一般情况下喷砂不用作最终的表面处理方式.因为金属基体经喷砂处理以后,长时间暴露于空气中,容易腐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欢迎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继续赐教!

网友:
根据鬼狼大侠等的说法,要防锈的话那必须在喷砂后再发黑,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喷砂的主要功能是
1除锈
2毛化
3挤压表面,提高表面性能

网友(2008-11-24):
请问:谁手里有关于喷砂,喷丸的标准呀?

网友(2008-12-26):
喷砂  ?    我们的东西还有另一个作用,通过喷涂喷砂使得焊接表面比较粗糙,有利于焊接的时候焊料的流动性和渗透性,同时喷砂的材料最好跟焊接的材料相接近

网友:
欢迎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继续赐教!

网友(2009-02-25):
有谁可以介绍一下"目"是怎么定义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