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把卡簧缩小的模具?

楼主(2007-11-04):
各位大侠好,请教一下如何设计一个把卡簧压入轴承防尘槽内的模具

网友:
其实卡簧钳很轻松就可以压入
模具恐怕不好做,这东西是变动的。

网友:
做一个能收缩的内三爪,从内推出卡簧可以把卡簧安装到轴承上。

网友:
楼主提的这个卡簧是标准的有两个孔的卡簧还是挡滚针轴承用的那种没有耳朵的卡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热心帮忙,是没有耳朵的卡簧

网友(2008-01-03):
做个锥形导向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装配工厂的成熟产品.正在仿造中. 就是楼上说的锥形导向.只是老外要求保证装配可靠安全.正在设计加装传感器.

网友(2011-08-17):
我们就是做个锥形导向工具,很简单方便的!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