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数控机床G口令和M口令

楼主(2007-11-04):
从G00-99和M口令,都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每个系统不一样,西门子的还是FANUC,是车,还是铣还是加工中心。这些要告诉我们。一般可以看机床说明书!

网友:
G代码是数控机床的准备功能与ISO-1065-1975(E)相同,其后跟两位数字(G00-G99)分别代表不同的准备功能。  M代码是机床的辅助功能,其后跟两位数字(M00-M99),分别代表不同的辅助功能,与我国的JB3208-83中的M标准相同,我这没有电子版的标准,抱歉。个别具体的指令以说明书为准。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不通的系统,指令是不一样的

网友:
按ISO标准一般的GO、G01、G02、G03 是统一的阿,M、S 、T指令都大同小异,在这里一时半会也说不清,建议老兄找一找系统编程说明书,很详细的,还有西门子和法兰克的差别比较大,

网友:
同意2楼,每个系统的都不一样,一般G0 G1 都一样,G2 G3 也差不多,不过得看刀架

网友:
是958ta 的我知道 就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系统

网友:
FANUC数控系统
M00  程序停止       非模态
M01  程序选择停止   非模态
M02  程序结束       非模态
M03  主轴顺时针旋转  模态
M04  主轴逆时针旋转  模态
M05  主轴停止        模态
M06  换刀           非模态
M07  冷却液打开      模态
M08  冷却液关闭      模态
M10  接料器前进      模态
M11  接料器后退      模态
M13  1号压缩空气吹管打开
M14  2号压缩空气吹管打开
M15  压缩空气吹管关闭
M17  2轴变换
M18  3轴变换
M19  主轴定向
M20  自动上料器工作
M30  程序结束并返回    非模态
M31  旁路互锁          非模态
M38  右中心架夹紧       模态
M39  右中心架松开       模态
M50  棒料送料器夹紧并送进    模态
M51  棒料送料器松开并退出    模态
M52  自动门打开          模态
M53  自动门关闭          模态
M58  左中心架夹紧        模态
M59  左中心架松开        模态
M68  液压卡盘夹紧
M69  液压卡盘松开
M74  错误检测功能打开    模态
M75  错误检测功能关闭    模态
M78  尾架套管送进        模态
M79  尾架套管退出        模态
M90  主轴松开
M98  子程序调用          模态
M99  子程序调用返回      模态

网友:
M26,M25刀库用的,是么义

网友:
8楼好样的啊!一般的数控机床随数控系统都会随机带有使用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知识,建议搂住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2008-10-29):
m100

哪位师傅知道M100是什么!!!请指点

网友:
G100

搞错~~是G100

网友:
G和M代码只有一小部分是标准的(或称为约定俗成的,因为没有约束力),其后一般只有两位数字.. i1 L! j. M! i
M100或G100也是如此,不同的系统,可以有不同的含义.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