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有无数控钻床

楼主(2007-11-04):
我们厂生产的工件上要装回转支撑,自然有很大一圈孔要钻,现在是用一个大钻模放在工件上再用摇臂钻床钻,用的钻床是z30100的钻床,但那个钻床摇臂操作起来很费力,半天也难以定位,效率低下。问有没有数控的钻床呢?那样不是可以不要制作钻模,省去钻前的划线工序,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吗?

网友:
当然有啊,钻削中心,加工中心不就是数控钻床吗?看你敢不敢用了,日本人还真的是这么做的!
数控钻床按其布局形式及功能特点可划分为数控立式钻床、钻削中心、印刷线路板数控钻床、数控深孔钻床及其它大型数控钻床等。可完成钻、扩、绞、攻丝等多道工序,适用于孔间距离有一定精度要求的零件的生产。工作台可进行两座标移动,主轴可以是数控的也可以是非数控的。也就是说,采用3轴数控系统或2轴数控系统。数控立式钻床的数控系统一般是点位控制系统。数控钻床的类型较多,其结构特点各异,数控系统也各不相同,功能主要包括:孔加工循环、插补、刀具补偿、工件坐标系设定、宏程序等。

网友:
有数控钻铣床,价格也不太贵。另外楼主也可直接买数控铣啊。

网友(2010-06-03):
有,在网上多查点这方面的资料,看有没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