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怎么样将草图截面中的轮廓平行移动?

楼主(2007-11-04):
在solidworks中怎么样将草图截面中的轮廓平行移动?
下图是我画的减速器箱体,轴承安装孔的轮廓绘制在箱体的外表面了,拉伸切除时,内壁就没有切除了。
只能选择两个方向切除;我想问一下草图截面中的轮廓已经生成了,可否将其移动到其它平面呢?

网友:
可以啊,点草图,编辑草图平面。

网友:
帮楼上做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2012-06-24):
也来凑凑热闹学 一下·

网友:
两个方向就两个方向嘛,两个方向有什么影响么?  一个方向有什么好处?

网友:
3楼弄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