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化学氧化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04):
公司现在铝产品表面使用铬化,分本色和金黄色;采用的是化学氧化工艺(没有用阳极氧化)
但目前存在问题,金黄色铬化稳定性很差,大概1-2月后,褪色非常明显,想了解一下化学氧化后业内的保存时间是多少?如需要改进,工艺控制点还有那些需要加强
另外,本色铬化保存一段时间后会起皮,起白色斑点,不知是何问题。

网友:
1.楼主的铝产品是什么品番的铝合金
2.楼主所说的应该是钝化处理,一般铝合金在钝化处理后都做涂装处理,因为钝化膜一般都不是很厚,只有1微米左右,不易长期暴露在大气环境下.
3.楼主的铝产品是否做过盐雾实验,

楼主:
鬼狼你好,
我这边用的是AL6061或5052;
没有作涂装处理,直接作为最终表面处理,封闭后发货。
基本没有作盐雾试验。

是不是如果表面不涂装,金黄色铬化均不能长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