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自动剥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05):
一直在想这样的装置,让剥净率更高,花生仁破碎率更低,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楼主这想法太好了!大力支持!
 请问现在市场有这种机吗?存在剥净率低,花生仁破碎率高等问题?那我们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效果更好些。
这又是个农用机械问题!大侠们发表看法啊!

网友:
这种工具早就有了.

游客

网友:
哈哈,我在河南方城这里,有大片的花生地,好多这样的机器,有两步,一是摘下(可能准确点是掳下)花生,第二不就是脱壳,第一种机器我有拍照片在社区,好像是一个讨论摘棉花的主题里。第二个还没看过,不过我到觉得第二个比较好做些

现在的机器都比较粗陋,并且没有形成线。可以大力开发。可惜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一定要解决投入和产出的问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

楼主:
这种装置确实有现在,我想设计一种家用的,操作方面 ,而目前都是比较大型的,

网友:
极限思维 大侠的照片我看过了 但并非是剥壳机 我们想讨论的是剥壳见到花生米的机
这种机应用太广泛了  不知道市场上的花生米  是人工还是有机弄出来的?

网友:
产量:3500kg/小时
剥净率:≥99.5%
破碎率:≤2%
损失率:≤0.2%
动力:剥壳机5.5kw
            清选机4kw
            去石机4kw
机重:1300kg
操作人数:3人
不知道LZ有没有兴趣。

网友:
这个有意思啊,值得开发

网友(2008-03-29):
1、一种提升式花生果剥壳机,由传动装置、带有闸板的进料斗(1)、第一滚筒组合(2)、上风扇(3)、吹风口(4)、比重分选振动筛(5)、大仁出口(6)、小仁出口(7)、摆动拐臂 (8)、旋转凸轮(9)、旋转调节杆(10)、下风扇(11)、小果出口 (12)、提升机(13)、第二滚筒组合(16)与机架(17)、电机 (18)构成,其特征是硬质塑料或金属质的进料斗(1)连接于第一滚筒组合(2),第一滚筒组合(2)包括上盖、底盖、旋转滚轮和半圆形栅栏罗底,旋转滚轮固定有2-3根长形钢柱,半圆形栅栏罗底下面是上风扇(3)风道及吹风口(4),上风扇(3)之下是比重分选振动筛(5)比重分选振动筛(5)与下风扇(11)壳顶面焊接为一体,比重分选振动筛(5)由摆动拐臂 (8)卡住并活连接在机架(17)上,固定在前侧机架(17)上的旋转凸轮(9)连接一旋转调节杆(10),旋转调节杆(10)的一端焊接在下风扇(11)壳底中央部,下风扇(11)壳顶端有排杂口,与下风扇(11)壳顶面固定为一体的比重分选振动筛(5)具有一定斜度,筛面上有鱼鳞型的筛孔,比重分选振动筛(5) 的一端分别有一大仁出口(6)和小仁出口(7),其振动筛(5)另一端是小果出口(12)。

网友: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新型花生剥壳机,包括漏斗、进料仓、碾剥器、吹风机、电动机和支架壳等部分,其特征是在漏斗与进料仓之间设有过滤器,该过滤器能自动地把花生按体积大小分别进入进料仓里的三个仓室里,碾剥器里有三个碾剥机构分别用来加工三个仓室里进来的体积大小不同的花生。本实用新型剥出的花生肉粒能与花生壳完全分离且不会混有未剥开的小花生,剥壳效果好

网友(2008-07-01):
山东的莱阳、莱西、莱州、平度、高密等地种植花生、加工花生米的很多,楼主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

网友(2008-12-25):
呵呵,大概了解了那台机器,不过有图纸的话就更好理解了,我不做这个,但可以用在别的机器上

网友(2009-06-29):
这个想法很好,值得推广

网友(2010-11-21):
看不清哦。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讲性价比的1 O' I+ S$ T, v( f

网友:
这个可以试着研发小型 的家用机器..批量生产应该市场会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