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标中什么叫安全平面,请教

楼主(2007-11-05):
哪位高手知道三座标中什么叫安全平面,怎么使用啊

网友:
俺也需要,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譬如测量Z向平面,设置一个安全平面,距离给定,每打点一次,测头都会回退到安全平面的位置,防止发生碰撞

网友:
比如说海克斯康三次元,不回自动退,要手动,又该如解释呢??

网友:
安全平面是指自动测量过程而言,例如,Z面上有一孔,测头,先到安全平面,然后再往下走测孔,防止碰撞发生,测量完成,测量同一平面的下一孔时,测头自动退到安全平面,再往下测量,如果没有下一个被测要素测头只停在最后一点位置,需要手动或自动沿某一方向走一个距离

网友:
俺明白啦。谢谢空船的答复!!!

网友(2015-11-10):
但是我具体使用时和预想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A:
蔡司的三坐标有这种自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蔡司的三坐标有这种自动功能

蔡司的是用安全平面把活包起来,否则自动测的时候计算轨迹跑活里面把活撞了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08-27):
安全平面是为了防止测头测好仪元素后再测下一元素时碰到零件造成损伤或数据错误时所要设置的一个安全的工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