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张力传动控制简介

楼主(2007-11-05):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张力控制问题,张力控制得好坏直接影响着产品的质量,由于张力控制的多样性及复杂性,选用一套合理经济实用的张力控制系统是企业采购设备前所要考虑的首要条件。下面列举几中常见的张力方式供大家参考。

  一、力矩电机及驱动控制器

   1、性能:张力控制不稳定,线性不好。

   2、经济性:设备简单,价格便宜,可正反转。

   3、适用于张力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如:电线、电缆。

  二、磁粉制动器/磁粉离合器张力控制

   1、经济性: 电气省不了钱,机械也费钱,同样需要调速单元(如变频器、直流调速器)及张力控制仪。

   2、精度差: 线性不够好,控制的卷径变化范围不大。(特别是在大负荷或高速时张力精度不够);

   3、故障率高,维护费用高(经常要更换磁粉),磁粉制动器/磁粉离合器的可靠性差 ,发热严重功率大的还需水冷等。

   4、性能:张力稳定性比力矩电机稍强,张力及速度可调。适用范围比力矩电机广。

  三、舞蹈棍控制器

   1、性能:张力控制平稳,有张力贮能功能、张力调节麻烦。

   2、电气调速单元要求响应快,机械设备较复杂、局限于线材不适合于片材。如:光纤,光缆。

  四、直接张力闭环控制

   1、性能:张力控制平稳,电气调速单元要求响应快,张力可视,系统容易振荡。

   2、电气设备复杂,需要调速单元、张力控制仪及张力传感器,设备初投资大,价格贵。

   3、性能价格比不高,不适用于大张力控制场合。

  五、全新的间接张力控制系统

   1、采用ABB全新的间接张力控制系统,不需要磁粉制动器/磁粉离合器,不需要张力控制仪及张力传感器,只需调速器(罐装卷曲软件)直接带动电机就可以实现恒张力控制。

   2、内置卷径计算功能,卷径输出可视,具有静态补偿及加速补偿。

   3、张力线性可调精度达到1%,速度线性可调精度达到0.1%, 方向可正反转, 卷径可达1.5米,速度可达500米/分,张力0~2000KG可调。

   4、性能:优越的性能价格比,维护方便,调试较复杂,需要专业的调试工具及调试软件。适用于大部分张力控制场合。

   中心卷曲原理

   中心卷曲/开卷机的旋转力是加在卷曲或开卷机的卷筒上,当卷筒直径变化时,为了使材料的表面张力保持不变,必须保证转速与卷径成反比且转矩的变化与卷径成正比。

   ABB的间接张力控制系统就是根据电机转矩的变化与卷材卷径成正比的原理来实现恒张力控制。它的优点:不需要磁粉制动器/磁粉离合器,不需要张力控制仪及张力传感器,直接采用直流调速器控制直流电机就可以实现恒张力控制。它具有独特的内置卷径计算功能,卷径输出可视,具有静态补偿及加速补偿。

  间接张力控制特性

  1、点动模式及快速停车的线速度控制。

  2、卷径计算功能。(可由给定速度信号与实际速度计算求得)

  3、有开卷模式和收卷模式供选择。

  4、改变给定线速度时加速度的力矩计算(即加速补偿)。

  5、通过DI口实现卷曲方向的正转或反转选择。

  6、静态补偿功能。(根据每一速度段转动惯量的不同,设定5个点组成补偿曲线。)

  7、断带报警功能,系统急停时转换为速度模式有效地防止系统“飞车”。

  8、通过DI口实现“加张力”及“卸张力”功能。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液力耦合器是否也能进行“恒张力传动控制”?

syw  071105---10.48

楼主:
syw开门造车您好

液力耦合器我觉得也能进行恒张力传动控制,只是没接触过这种方法的控制,对其不了解。

网友:
谢谢楼主!
我正需要这方面的东西,我做缠绕设备,要求缠绕恒张力(大约1.5Kg)
在类似的进口设备上,用的是ABB的电机。
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用别的电机也可以呢!!!

网友(2008-01-10):
可采用气动制动器离合器产品联结电气转换阀来进行恒张力控制

网友:
恒张力控制系统在很多场合都有应用,纸工机械,纺织机械,薄膜机械,开收卷机械等等,好像有很多场合,在张力控制中采用电气转换阀将联结到空气制动器的气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返回PLC进行控制,从而达到线性转矩的控制效果。

网友:
在有些张力控制不直接影响着产品的质量的设备上,如开卷及废边重绕设备,我认为间接张力控制系统会更加经济实惠!

网友:
我赞同楼上高飞前辈的说法,在很多场合间接的张力控制更适宜于某些场合,很多场合也只是要求对惯性进行刹车即可,高飞前辈之前的以前的哪种进口产品国产化中最后找到什么办法解决刹车的呢,如果需要日本ASAHI的资料我可以帮您发过去看看。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哪里有“ABB全新的间接张力控制系统”跟多地介绍?

网友(2008-05-25):
请教斑竹

三菱LE40MTA-E张力控制器的性能及使用方法或说明书,先谢,急用!

楼主:
我的微笑 大侠你好

         你的头像是一套张力控制图,你是专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吗?
         你要的资料见附1

4.12 M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74,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网友:
谢谢版主的关心,我厂里这些常用,近来出差,未及时回复,请见谅.再次感谢版主的资料.

网友(2008-09-14):
张力控制在造纸,纺织,胶带分切,开转/收卷,涂布等方面应用很多,有很多现成的模块可以参考

网友(2009-02-20):
接触过瑞士FMS的张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