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材料热处理后表面有斑点

楼主(2007-11-05):
想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我们公司使用SUS304材质的不锈钢弹片需要用网带炉做热处理,使其弹性达到要求的效果,热处理条件是300度,15分钟左右,热处理空冷后,表面有斑点,擦拭不掉,有时热处理结束后不能发现有斑点,但是在放置一段时间以后会产生斑点。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何能使表面无斑点

网友:
属于晶间腐蚀
链接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8%BB%AF%B4%A6%C0%ED

网友(2009-06-27):
为什么不是氧化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