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送料后冲压模具的卸料问题

楼主(2007-11-05):
各位大虾,请问普通冲床上安装自动送料机构后,冲下的料(产品)是不是必须从下模落料
现在我们公司的模具全是从上模中靠顶出机构顶出后,用托板将料(产品)卸下来的
要改的话各位有没有办法,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冲床冲零件有冲孔和落料之分
楼主的零件属于落料
冲床一般用的是下脱料,结构简单,方便

传张零件图上来

楼主:
首先谢谢你
准确说我们的模具是复合模,外形和内孔一起冲,现在要下模直接掉下了,方便自动送料
目前图纸我没有电子档,产品就是链条的外链片

楼主:
我描述下:
凸模装在下面,凹模和两个冲钉在上面,一次冲下来,产品嵌在凹模里面,然后靠回弹力,上模里面的顶针将产品定出来
你邮箱多少,方便的时候我发个图纸给你,我在杭州

网友:
己经知道零件形状了
复合模多用上脱模
到其他单位去多看看,多点灵感,此零件可以用下脱料机构
上脱料用打杆,下脱料用退料橡皮或弹簧

请cawi到华东--浙江---杭州;报个到!!!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气压吹,通过行程开关控制

网友:
复合模的话产品由上面出料,用气流吹出很好用,我也有用过,不过当时也没用行程开关,就是有些浪费气源,

楼主:
气流能吹多大的重量零件,我这里最大的零件是8mm厚,巴掌大的链片;
有直接买的吗,之前我想过这方法,觉得不可思意,大伙儿用的好不好?

网友:
5楼的方法适用普通冲床单件小批量的加工;
对于大批量的连续送料加工,有种专用设备速度很快的,看到过但没用过。

网友:
我们现在就在使用气压吹,但零件没你这么重。象你这么重的,气压高点,吹的位置选择好,应该可以。
这装置就买一空压机,看自己要多少兆帕的,然后通过行程开关控制。

楼主:
各位有没有用过用行程开关控制摆动气缸,再用机械结构把落料自动打除掉?

网友:
行程开关控制摆动气缸没弄过,机械结构就用过。

楼主:
12楼的兄弟,能说说什么机械结构吗,救命稻草啊,呵呵

网友:
呵呵 我身边没这图纸
大概描述下 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通过曲轴带动一连杆装置 配合冲床的上下行程 冲床上到最高点准备打料时 连杆头伸进打料位置接住 然后下行过程中 曲轴带动连杆移开模具中心位置。

网友(点评):
我也刚好在设计这么个东西,自己称之为机械手,不过我的落料在下模旁边在垫板上。行程连杆下来时,机械手刚好拉出前一步骤打下的废料,行程连杆退回去时,机械手又弹回落料区,重复之。。。

楼主:
哦,这个好像开式冲床用的,闭式大吨位(>250T)普通冲床好象安装不了这套结构
现在是绞尽脑汁啊~~~~~~~

网友:
是的 开式冲床我们用的
你们现在是怎么脱料实现自动化的?

楼主:
现在的料在掉下来之前,靠人工有带板推出去的,
现想把料用另外的方式去掉,不要落在下模上,带板用自动送料机进给

网友:
靠人工有带板推出去的?意思是有个人坐在那里配合冲床打料后再推出去?
气吹觉得可以实现。

楼主:
是操作者用条料挪移旁边的,气动厚板难实现,吹不动

网友:
既然要实现自动冲,那当初应该考虑做级进模具。
不知道楼主具体情况

网友:
支持20楼
楼主的零件可以分二步连续冲
先冲小孔,后冲外形

楼主:
我们这里是个老厂,以前的模具都是复合模设计
上个月安全事故出了好几起,领导要求改造了,基础比较落后,改起来有点难度哦

网友:
我们用的是瑞士的精冲机,用气吹的,零件厚2.65,长260左右,宽20左右,具体数字没去查。你可以参考一下,可以吹500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是个老厂,以前的模具都是复合模设计
上个月安全事故出了好几起,领导要求改造了,基础比较落后,改起来有点难度哦

复合模实现自动进料?
我还是个学生,不知道你是怎样实现的,能弄个图出来看看吗?

网友A:
开口式冲床?
床身扳个角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口式冲床?
床身扳个角度?试试。

您好!
能详细的帮我讲解下吗?
一般的复合模,搭边卡在凸凹模外面,结构废料在凸凹模里面,制件在凹模里面。就算是倒装的也只是结构废料从凸凹模具里漏出去。
难道是~~~
我还在学校读书米实践过
是不是有那种横向运动的冲床?

网友:
星期一告诉你

星期一告诉你星期一告诉你

网友:
看模具结构来~~~~~~~~~~

网友:
这个模具比较简单  可以分两步冲

第一步先冲2个孔   这个孔也可以做为导正钉用孔

然后空几步后落料  主要是考虑到零件比较小  凸凹模的强度问题

废料可以直接从冲床台面的孔中落下去    产品也可以落下去

注:像你这样的产品我们曾经设计的是6列连续级进模   速度达到150~200次/分钟

网友:
请问哪位大侠有上面图片左上角机构中  超越式离合器的图纸?
谢谢!

网友:
LS的要自己干吗?
一部6.5K~12K,以8K算,自己干合算吗?
超越式离合器有现成货可买的,网上搜下就有

网友:
回26楼
复合模最常用的是上脱料,很少见下脱料,
楼主问是否可以下脱料,答;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很少用,仅适用单件冲裁,不适用连续冲裁,就象你所说那样,边料挡住零件,造成脱料困难.

楼主用的是开口式普通冲床,慢速低产量复合模连续冲裁零件,脱料送料困难,
所以建议床身扳个角度;
1零件掉下来不会掉到下模模具上
2零件顺势滑到某指定位置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怎么样了?
如需帮忙,打电话给我,到现场去看下,共同想个办法

网友:
回32楼
是想自己做的,按8K计算,自己做都划算呐,那东西没多少材料,且也不大,但关键就是那离合器要做好!
三脚猫 你好
你这想法很好!有创意!如果可行的话,我想也是最简便最直接的方法!

楼主:
猫哥,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在想其他办法,或许把模具结构改掉,有难度
你说的改床身,没试过,倒想试试
你的联系方式我记下了,现在在忙单工序模改造,要你帮忙的时候,呵呵,我不会客气的

网友:
回34楼  自己做的可能约5~6K吧,而且不一定好用。
超越离合器厂---

网友:
用打料杆

14楼的基础方法.打料杆与冲头联动,当工件刚从上模落出时,打料杆迅速敲一下工件,让工件飞开一个距离,合适的位置放一个漏斗接住,由滑道滑出.冲头下行,打料杆退出.自动冲床常用机构,效率很高的.

网友:
蜗牛行路 你好
谢谢你给的链接,你说的要5-6K?我感觉就2-3K搞定,那可能你我所想的结构不同,不知道你所想的结构是怎样的?我的很简单,就上下两个滚轮套一组齿轮,旁边两块板,下面一块板。这些我看顶多就去到2-3K

网友(2008-12-28):
复合模不太好使用自动送料,但是既然是自动送料,可以将模具改为级进模,而且级进模有比复合模很多的好处

网友:
只要 明白什么是正装和 倒装模具就 能基本 解决你的 问题!在者气吹是 个 比较 好的 办法如果 你担心你的 料重吹不掉,可以适当倾斜你的冲床,适当减轻对气压的 顾虑了。要不你们的可倾斜冲床要 他做什么?

网友:
很过 同行在 这里说 了 自己的 意见,我 也 斗胆说2句不成熟的!
1.复合模一样可以自动送料,
2.复合膜可以改成2工步或者更多工步的 级进模具!
3,最简单的气吹就可以 解决你 那 用人推料的过程
4.复合模也可以 拆做成2~3套模具,对 领导和 你 ,以及操作工来说都很安全,大家都好。
5.由以上推论LZ不是操作工,如果是现场工艺的 话不太称职.

网友(2009-02-04):
这么大,用气吹不是很好,可以做一个机械装置送出去较好,冲床用开式的并倾斜。

网友:
附一段冲床自动上料,自动取工件(模具上退料)视频,是我以前下载的。

网友(2011-09-26):
你们公司规模怎么样?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购买博仑BPLA——200高精钢架冲床,硬脱料模具(4片一落,每片误差只有几丝),冲压速度都是可以自动调整的,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冲床,价格大概四十几万,稳定的话每天产量在8百公斤以上,今年我们厂就投入使用了,可以达到无人无人看守的效果,送料卷料都是全自动的,加上链条自动装配机,这样公司就上规模了!!哈哈祝你早日扩大企业规模,发大财

网友:
纯粹来学习的..顺便拿个积分

网友:
搞个拖板   在上下摸之间    用汽缸送进  拉 出   配个行程开关就好了

网友:
符合模脱料

网友:
我可以帮到你,加我QQ:48580641

网友:
我觉得像楼主这样厚的零件不一定能吹的起来   我看还是下落料比较实际点

网友:
用机械方式把料接出来,我厂就有

网友:
支持一下吧!

ACCA

网友(2011-11-01):
以前见到过的模具,都是手动的,自动化的还没有想到过,今天长了点见识。

网友:
你可以自己做一 个动作设计,比如联动杆和凸轮机构来完成。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气压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