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面铣,一个工艺改善---请教

楼主(2007-11-05):
最近接触到一个工艺改善,将普通面铣的铣刀从 90°主偏角铣刀改为 45°主偏角铣刀,从而到达提高切削深度,请问那位大哥知道这其中的原理呢,谢谢!

网友:
可以上传示意图讨论下么?

网友A:
90°主偏角铣刀改为 45°主偏角铣刀
如果是刀具的直径和原来的一样,那他的目的是用功率相同的前提条件下来提高工作效率的
这个在机床二次改造中有这样的举例的你 可以看这样的改造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主偏角铣刀改为 45°主偏角铣刀
如果是刀具的直径和原来的一样,那他的目的是用功率相同的前提条件下来提高工作效率的
这个在机床二次改造中有这样的举例的你 可以看这样的改造的书籍

非常感谢,就是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我这里找不到这样的书籍
请问可以简单描述一下吗?多谢了

网友:
铣刀的主偏角主要影响进给力和垂直进给力。45°主偏角适用于加工铸铁或在铣镗床主轴悬伸较长条件下加工。采用45°主偏角时进给力的径向分力与轴向分力大致相等,切削力分布在刀刃较长的部分,具有很好的抗振性;60°主偏角适用于铣镗床上的粗加工,可较大幅度地减小进给力,显著改善抗振性;75°主偏角是最常用的主偏角,由于其刀刃利用性较好,因此具有较好的加工经济性。

网友(2012-10-11):
45°刀背吃刀量和9o°刀一样的话,所受的力差不多只有90°的一半,因此45°刀能切的更深

网友(2013-01-18):
山特维克资料上有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