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关于润滑油的知识

楼主(2007-11-05):
这是我积累的一些基础的润滑油知识,大家都一起看看

楼主:
共享---关于润滑油的知识这是我积累的一些基础的润滑油知识,大家都一起看看

网友:
真是谢谢了,正在找这个呢

网友:
free网友好!

你上传的有关润滑油、齿轮、减速箱方面的资料我都收藏了,
但从来都没谢过,在此一并言谢!

很长时间了,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没得到确切的答案:
几年前,电视上有一个广告,说是有一种什么添加剂,加到汽车的润滑油中,
就使得发动机的磨损降低到非常低的程度,而且对发动机活动部件表面,付上了
一层非常耐磨的一种物质,由于这种物质的存在,既使当润滑油全部放掉,
也能使娇车安全的行使几百公里,发动机也不磨损。

后,只要有机会乘坐高级娇车,我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
1、领导不让用。
2、或说那个东西不好用。
3、那个东西对发动机造成永久性的损坏。

但从来没得到一个确切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谢谢!

syw   071112---16.54

楼主:
是有一种添加剂,抗磨型非常好。
你说的这“既使当润滑油全部放掉,也能使娇车安全的行使几百公里,发动机也不磨损”    我没做过实验,也不敢肯定是否真实,我估计可能有一定的广告成分在里面,谁都不可能把自己的爱车这样的折腾吧,我是肯定不会。

再说为什么抗磨性好呢?这种添加剂会和齿轮,缸体发生化学的反应,生成一种致密的高强度的膜,关键是这种膜很耐磨!

网友:
free 你好!

free 你好!
我想问一下,克虏伯的topasNB52和BE11-462这两种润滑脂可用国产的替代吗,还有DIN71412是直通式压注油杯吗?
谢谢你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替代,但是最好不要代替,国产的油好象不如克虏伯的,

网友:
一种添加剂而已,要是那么厉害,还要机油干什么,很多添加剂都吹的很牛逼,其实呢,不对你的发动机造成损害就算好的了。一般原厂的机油都有加添加剂了,如果乱用的话,只会是画蛇添足。我并不是乱说的,我做过好几次机油添加剂的试验,结果没一个满意的!

网友:
是一种高分子材料,它的特性利用电磁效应在金属表面产生润滑层,就像油膜一样减少磨损,对于间隙小的配合使用并不合适,会产生温升,所以高档桥车是不可能使用这种产品的。

网友(2007-12-24):
都收藏了,谢谢!关于添加剂我用过一种齿轮箱用的,但是感觉对齿轮损害比较大,也可能是我们单位购进的东西不好吧,只是从那以后不敢用了.

网友(2008-01-25):
  第一次看到这么全的关于润滑的帖子,谢谢楼主,而且楼主这么热心解答,佩服!

网友:
最好的润滑脂,在长时间的放着,润滑脂表面会出现一层很薄的油膜,这说明是比较好的润滑脂。

网友:
对于润滑油的基础知识介绍得很全面,很难得!

网友(2008-03-06):
是一种高分子材料,它的特性利用电磁效应在金属表面产生润滑层,就像油膜一样减少磨损,对于间隙小的配合使用并不合适,会产生温升,所以高档桥车是不可能使用这种产品的。

要看条件使用的

网友:
对添加剂看法

首先谢谢楼主上传的资料!
   每一种成品油都是针对各种标准进行的添加剂的添加,其性能已经满足了使用要求,并且每种添加剂也是经过各种相容试验检验的,建议不要添加其他添加剂了,避免画蛇添足,另外,如果添加剂确实好的话,为什么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能够被长期使用和推广呢!呵呵,值得大家思考哦!

网友(2008-04-23):
谢谢,各种润滑学习中…………

网友:
非常感谢Free的无私共享,对您表示崇高的敬意

网友:
要想保证设备的稳定运行和提高使用寿命,润滑是必须重视的头等大事。

网友:
我们的烟机设备一般是定期更换和过滤润滑油的,还要有一套严格的检验程序,分析油品的质量情况。

网友:
谢谢,对 我很有用

网友(2008-06-04):
现在已经从事润滑设备这个行业了
就要用点心去钻研下
谢谢搂主的分享!!

网友(2009-09-10):
电磁效应在金属表面产生润滑层

网友:
一口气都下了,先谢谢楼主!

网友:
我公司就用一种润滑脂,一种润滑油,还有就是变压器油, .好东西容我慢慢学习,谢谢了先.

网友:
润滑油的添加剂有很多种,我听说过的有二硫化钼、纳米铜、陶瓷等等,前年曾经买过一种叫摩圣的(化学膜),在自己的摩托车上用过,个人感觉,噪音比用前小了很多,空挡站在车子旁边几乎感觉不到车子是开着的(10年的车),但是油耗不明显。根据他们介绍的添加剂原理,我认为还是有效的。
但是对于无油润滑试验,这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够达到的,说白了,车子内部还是存有一点点的润滑油,只是添加剂降低了摩擦系数后,发动机的局部热量减少了,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如果没有润滑油以及车辆之前的磨合,那么添加剂就没有作用了。另外,别忘了润滑油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带走热量,降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