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CNC车床),参数写保护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05):
各位大虾,

       FANUC车床,参数设置成写保护了,

  怎样才能解锁啊,  十万火急, 快帮忙啊

楼主:
具体参数如下

具体参数如下:

网友:
FANUC参数有一本参数说明书,买机床的时候会给带这本书的,你可以自己看看啊!

网友:
实在不行找车床厂家要密码。

网友:
这个是企业的密码啊
或者机床企业的,电话问一下
当然你要是工艺员和数控程序人员,不要随便动 这些参数,要不 有机床不稳定的因素
很容易撞机床的.请叫北京总部的技术人员,他们会给你答复的

网友:
这是储存器保护,和参数写保护!为了安全考虑建议不要更改此参数设置!此设置应该是你们公司数控技术员修改的。

网友:
机床参数写保护是很正常的阿,通常有三级保护,第一级当然是系统厂家阿,一般是系统运行必须的只有读权限,也是为了保护商业秘密阿,第二级,当然是机床制造厂商,他设置机床的一些产品参数,第三级当然就是用户了,用户权限是受上两级权限控制的,版主可查看一下参数说明书,看看是不是用户设置的把写保护去掉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建议和机床生产商联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虾指点,

     今天叫了厂家办事处的维修人员过来处理,  他们说参数已经锁死,  需要重新拷贝系统

 我感觉有点奇怪, 他们厂家在设置保护权限的时候,  给予用户的是什么权限啊,   锁上以后,

他们自己都解不了锁吗?

网友:
注意!!!!!!不要乱改参数,会影响机床的性能的

网友:
3292的:100该为000就OK了

网友:
有技术的可以尝试破戒哦,也是很有含量的活
哈哈,不会的不要搞啊
那样机器会飞车的  啊

网友(2010-11-30):
上帝,机床厂家太菜,请您惩罚他们吧

网友(2012-04-05):
我的TD的机床3292号参数隐藏了,怎么找出来啊.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