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铜和铁能否焊接?

楼主(2007-11-05):
铜和铁如何焊接!用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
铜和铁能够焊接,多种方法1、铜焊丝,MIG焊;2、钎焊;3、摩擦焊,要看具体什么样的工件。

网友:
常用方式是火焰钎焊,用铜焊丝,加硼砂焊剂即可。

网友:
除了以上两位大侠的方法,我们在铜板与铁板焊接时使用氩弧焊,用201焊条,效果也不错。

网友(2007-12-21):
MIG 或者TIG焊接效果都不错,要根据不同的铜,选择合适的焊材.

网友:
可以焊接,等我在整理一下发给你

网友:
无焊不接。您明白了吗?

网友:
如果用MIG焊接,首先打磨基材焊接区域。点焊复合部分。清理焊接部位。加热铜到200度。焊接后打磨。缓慢的冷却。

网友:
我厂以前用过钎焊,用铜焊条就行

网友A(2008-05-23):
请问用点焊机可以焊铜和铜吗?
用点焊机可以焊铜和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点焊机可以焊铜和铜吗?
用点焊机可以焊铜和铁吗?

用超声波点焊机

网友:
首先你要固定要焊接的加工品,扎铜线,高温纤焊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我只是见过用火焰钎焊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用T237就可以

网友:
含银钎料钎焊即可!

网友:
铜和铁能焊接,用电焊、火焊都可以。

网友:
用纤焊就可以了

网友:
火焰钎焊,黄铜焊条

网友(2008-07-02):
大件用电焊,MIG,之类的焊接,小件用银焊丝,也有用铜焊的.不过,感觉银焊简单一些.

网友:
火焰钎焊不错!我们这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