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扳手的噪音问题---讨论

楼主(2007-11-05):
各位大侠:给党打工时,每次走进装配车间,气动扳手的声音就使我头痛。试过电动的,声音更加难听。
而且,扭矩还都不好控制!!
我当时总想:可不可以搞一种无声的、像气动扳手一样小巧的、可以稳定扭矩的扳手呢?

网友:
关于改善装配扳手的噪音问题,我原来调研过,也做了很多次试验,如果需求扭矩和冲击不大,气动扳手可自带消声器(噪音在80分贝左右可接受);只要求大扭矩的扳手油压脉冲式的可满足(70多分贝),当时我需要冲击大的扳手才能够满足节拍要求(垫圈是橡胶的,工件还可随扳手转动),油压脉冲的冲击不强无法控制节拍(8S一件或者20S一件不等),后来在该气动扳手上加上消声棉,节拍变慢了,不行,又在扳手上面打孔将声音用管排到外面效果还真不错, ,但感觉不安全我没实施。现在找到了可固定轴的油压脉冲扳手(象长烟头一样),但那固定的六角头总要掉下,到现在还没解决该问题。(一般气动扳手噪音大概在104分贝,现在测试的)

楼主:
谢谢羚羊女侠的详解。
关于噪音问题,是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大量生产型企业的问题。说安全,这个问题一般被忽视。说劳保,危害还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所以,装配工人只有忍受了——为了生活——而且全国都这个样。
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是一个非常实质的问题。
我在原单位离职前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也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电动。当时考虑过液压扳手,后来因琐事放下了。
接触扳手经销商,包括日本、英国、德国的。给我的感觉好像对于大扭矩的信心不是那么足。
一般大量生产企业的装配生产线和工位是固定的。对于汽车拖拉机工程机械等的整机及其部件来说,一般要求扭矩比较大、对拧紧力矩控制比较严格。所以,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整个机械行业的大问题。
所以在社区提出讨论。

网友:
具我所了解的气动扳手有:冲击式扳手、油压脉冲式扳手、切断式扳手(价格较高),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冲击式(价格较低),该扳手噪音来至机械噪音(大概96dB)和排气噪音(大概104dB);油压脉冲式噪音小于80dB,做试验它不适合垫圈是橡胶的(柔性)和零件产生相对运动的紧固,其余性能和冲击式相同(价格约高冲击式1倍)。
现将我在05年对装配线噪音改善部分资料整理供大家参考:

网友:
对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考虑过,但是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振动问题,但是此种扳手的核心原理就是振动冲击,是否能解决这个矛盾点是个关键.如果我们能找到其他拧紧螺栓的方法,是否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呢.

网友:
从气动冲击扳手结构来讲机械部分发出的声音不是振动应该是金属撞击而发出的噪音。

网友(2007-12-20):
无声的。。。楼主这样要求的话估计只有用手动工具了。
气动冲击扳手就是利用打击锤或者打击块(也有打击销)撞击轴来进行拧紧,精度没有保证,噪音也比较大,但是重量和反作用力都比较小。说到大扭力的噪音肯定很大,油压脉冲也就是比冲击式的低。我看到一些国外气动产品的说明书,里面经常会提醒使用护具,其中包括耳朵的护具。噪音可能一下子没办法解决,楼主是不是申请弄些耳塞。

网友(2008-04-17):
还是有这类工具的。

俗称扭矩扳手,我见到的有气动的,电动的,还有充电式的,大部分用的都是气动。噪音是小了,都在85以下,可惜比较贵。

这个是比较先进的RAD充电式力矩扳手

这个是气动的扭矩扳手

网友(2010-11-20):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5%A1%BD%F4
我做的电动拧紧机  看看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