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竞赛,谁能在5分钟之内做出这个图?

楼主(2007-11-05):
建立一个边长为150的正三角形,并在正三角形中绘制15个圆,其中每个圆的半径相等,各个圆与三角形各边之间两两相切。

网友:
有奖励吗???

网友:
我还是说说制作步骤吧
1.画出如图所示的15个圆,半径随意
2.画出相似的等边三角形.
3.比例缩放,缩放到边长相应的尺寸
4.进行标注

如果是熟手画图,5分钟之内应该没问题,但是新手就会慢点,10分钟应该可以了

网友:
2008的3分钟就可以搞定
用偏置
方法是3个边偏置一个圆的原理
再用切圆就OK了

网友A:
如果用圆规和直尺画

先画出左下角1/4的角平分线,
然后画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长边是底边的一半
短边是长边的一半连接对角线
对角线与角平分线的交点作圆心,与底边相切
就是坐下角的第二个圆
确定了一个圆,其余的就好办了

网友:
全是高手.出神入画.

网友:
我只用了两分钟

我只用了两分钟我只用了两分钟我只用了两分钟

网友:
高手

这种练习大家应该多做!

网友:
08 07的CAD有很大区别么?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网友:
两分钟,不过要在我自己的机子上面

网友:
我三分钟不到就画完了
就用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
果然高手
不错

网友(2007-12-09):
如果不用缩放呢?6楼的话看得不是很懂

网友:
5分钟应该可以!用2004版!

网友:
哪位的方法比较好应该出个教程,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  还需要用教程吗?   无论哪个版本一分钟都不要就可以画好的
1、先随便做一个圆  比如用R10   然后在圆心做一条垂直辅助线和一条水平辅助线    /所用命令 C圆  XL辅助线
2、将这2条辅助线旋转60度                                  /所用命令  RO
3、选择后接近水平位置的线 向上分别偏移20  40  60  80    复制圆到这4个交点上   /所用命令   O偏移    CO复制
4、去掉辅助线, 取5个圆的下面四个向右分别复制 20  40  60  80           /所用命令 CO复制
5、去掉多余的圆  连接外3个圆的圆心  分别向外偏移10   延升 去掉多余的线   /所用命令 FILLET 延升2线到交点
6、量出任意一条边的长度  R10为114.641    全选  放大  系数为114641/150000 /所用命令DIST 测量 SC 放大
OK了  这个过程你们去操作一下  最多一分钟

网友:
我刚测试了下  第一次测试用1分15秒  估计练习下后  用不到1分钟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
这点是很好办到啊

网友:
鬼狼 大大的方法不错,我用三分钟就搞定了,但是让我自己想可能得 10多分钟吧

网友:
难度不大,但还是十分考验基本功的。

网友:
第一次画可以考验应变能力。练习一下就是体力劳动了。

我用的pro草绘,第一次五分钟不到。

正在学习cad

网友:
我用了2分钟画成了,
1,画圆---下面一排5个圆;
2,复制一排后旋转60度---移动---镜像;
3,以第一排圆的圆心画线----移动---复制----旋转;
4,修剪OK。

网友:
re

试了下可以用镜像阵列加比例缩放来完成!也很想知道08的具体操作方法,没装08版的!

网友:
只有5楼大侠的答案正确,+10分。
其余各位全部答错,得0分。
因为楼主是叫你们先建立一个150长的三角,再在里面慢慢画,并不是让你们乱画一通,再缩放到150。
请教5楼大侠:在里面画10个圆或21个圆,怎么画法?

网友:
手边没有autocad,用caxa练了以下如图:

网友:
5#的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我用PRO/E,感觉挺方便的,设定好约束就不必考虑尺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按你的说法是作出来拉可是,你是根据什么确定,(对角线与角平分线的交点作圆心,)就是圆心那?原理说出来好吗?

网友:
cad2008得什么电脑配置?

cad2008得什么电脑配置?

网友:
你们吓折腾把
没看清楚图就说
是在等边的150尺寸里面画圆
不是随便画啊
有点考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画的150的等边三角形。

网友:
我把步骤录下来了,欢迎各位点评,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来点复杂的,练习练习

网友:
25R的方法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位朋友留下画法就走啦,说一说你的画法原理大家学习一下不好吗?

网友:
专门画这个感觉没有什么意思,要是有技术强度的兴趣些

网友:
简单,在我学校 这个当练习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给大家说一个画法,在一分钟之内画完图形:
    在等边三角形(和边长无关,任意边长的等边三角形)的顶角做一,十分之一角平分线(粉色),在右下角同样做一,十分之一角平分线(粉色),两平分线相交于等边三角形左下脚内侧于一点,以交点为圆心做园相切于底边,测量圆的直径,选择园向右侧以测量直径距离做5列,阵列,选择底边五个园做60度5列,阵列,删除多余的园,图形完成。(见附件图纸CAD2004格式)。

网友:
哈哈!高手如云!

网友(2008-01-23):
5楼的回答是经典做图案例,我们现在习惯了随意画一张图,然后再修改,直接作图越来越少了.5楼的作法其实就是一道几何题目,目的就是求出某一个圆的圆心(或者说是每个小圆的半径,知道了半径,又知道圆与三角形的边相切,自然能确定位置).我们要得到答案,需要观察两个圆的位置,第一个圆是任意一个顶端的圆(为了方便,我们选择左下角的第一个圆),第二个圆是与第一个圆相切的两条边上中间那个圆(为了方便,我们选择正下方中间那个圆).然后我们开始作图,以三角形底边的左半条直线作为长边,从三角形的左下端点作一条垂直于底边的线段,长度为底边长度的1/8,用这两条边我们可以确定出一个长75,宽75/4的长方形,然后画这个长方形的对角线,再画出三角形左下角的对角线(也就是左下角对边的垂线)这两条先相交的点就是左下角那个圆的圆心.这样就确定了一个圆的位置,然后镜象也好,阵列也好,随便怎么样,都可以作出楼主的图形了.

网友:
我们应该很清楚的能看出来,三角形ABO和三角形A"B"O是相似三角形,他们的两条垂直边的长度比都是1:4,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长宽比为4:1的长方形来确定圆心的原因,又因为左下角的小圆,圆心必然是在从B点到对边的垂线上,因此,直线AO与直线B到对边垂线的交点就是左下第一个圆的圆心,即A".同理,15个圆是做长宽比4:!的长方形,如果是21一个圆,那么我们就需要做长宽比为5:1的长方形,依次类推.

网友:
刚作了,不到一分钟就能完成,不过得自个的机子,呵呵,,都设了快捷键了嘛,呵呵

网友(2008-03-02):
回复 网友D:

1.画任意直径圆 1秒
2.利用复制命令,圆(TTR,TTT)1分钟搞定圆
3.画直线,30秒
4.参照缩放至150,20秒
搞定

网友:
都是高手 ,佩服一下

网友:
2分钟完成任务!

我认为只要思路清晰就很快,试试看。!相信你也行。

网友:
很容易啊,不到2分钟就画完了啊

网友:
大家说了那么多的方法,不管有没有遵从楼主的规定,我认为都是好的,工作嘛只要能快速的搞定就好了。大家一起交流很长见识,谢谢楼主和大家。我3分画出来的。

网友:
用UG画,画好后约束.

网友:
我用了3分钟,是看题就动手,之前没思考的,方法是先画个圆,然后在左(后右)象限点拉条直线,然后镜像这个圆,然后以左边这个圆的的左象限点为轴的一点再镜像这2个圆(开正交)依次.......到第5圆完成,再在最左(或右)的一个圆的圆心作60度斜线,再在这个圆的右象限点往上拉直线与60度线相交,交点即是上面一排圆最左边的一个圆,然后继续镜像,依次.......到最上面一个圆,然后将最上面的那个圆的圆心和最下面一排圆最左(或右)的圆心相连,向左偏移圆的半径,然后延伸..........

网友:
对,用偏移命令很方便

网友:
只要多想两分钟就很简单

网友E:
哥们们用三维软件干这事有点亏了,白瞎软件,这个考的是AUTOCAD思路,也不能应该从中心画起,那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的习题,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事先作好的等边三角形里面,画出这个东西,那考点就变成,边和半径的关系,在三角形里面找出到三边距离相等的点,这个距离=3倍的半径,利用边偏置R距离。TR,两次空格,修剪多余部分,取得内等边三角形,等分现在的三角形单条边 等数就为3,所有的中心都有了,画一个切外圆的圆,中心是内三角形顶点,半径相切外边,连续复制,这一步不会超过30秒,但是04版本,就需要 重复画圆,一分左右也能完成

网友(2008-04-17):
我狂晕,昨天我去参加CAD竞赛就有这题,我前几天还来这看了这题呢!可惜没有认真研究这个图怎么画,昨天害的自己都想了好久,没有按尺寸画。7 O+ E( I9 [( |( S$ Q
先画一个等边三角形在三角形里的三个点画三个圆!然后用复制命令复制。

网友:
,样子是出来了,但是还没画出来要求的尺寸

网友:
这里高手很多的嘛

网友:
啊好久不用了,还真难了一会,嘿嘿用半个小时研究,如果熟练确实几分钟就搞定了,我觉得还是从画中间的圆开始比较简单

网友:
看起来简单,实则有些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比例缩放时怎么控制到150的尺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过实践5楼的操作方法是最正确的。谢谢!

网友(2008-05-31):
这个很容易啊,用参照缩放就可以了

网友:
挺有意思的,佩服

网友:
我以为是什么挑战性很大的图,不过这个基本功也是很不错的,多练习对我们这些很少用软件的人来说是必须的,学校学的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还行吧,有点点挑战性

网友:
1分半钟,就行了

网友:
老题目了。

网友:
还可以了 刚看上去很难

刚看上去很难,我用了最基本的复制、旋转、阵列就搞定了。很快!!!

网友:
俺的是04版的    三分钟我画不出来    图倒是不难   再给点时间就够了

网友(2008-07-02):
画出来了,就是慢点。还不是特熟

网友:
有意思,角平分线的方法最好。

网友:
高高手啊,高手

网友(2008-08-14):
太简单了。   出点难的

网友:
这是一道Auto CAD官方网站的精选“Auto CAD几何基础习题”,权威的正确解题步骤如下:
1、作圆。R=10(给一个整数值,对第二步阵列有好处),
2、矩型阵列。行:1;列:5;行偏移:0;列偏移:20(2R);角度:0。选定R=10的圆后点确定。
3、矩型阵列。行:5;列:1;行偏移:20;列偏移:0;角度:60。选定步2阵列结果的一排5个圆后,点确定。
4、删除。输“E”,回车;输“CP”,回车。按命令行提示,在右上角多余的圆组成的三角形的三个顶角圆圆心上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后,点确定,将多余圆删除。
5、画三角形。输“POL”,回车;输“3”,回车;输“E”,回车。点十五个圆组成的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的圆的圆心,画出一个三角形。
6、往外偏移复制三角形。偏移值:10”,已经得到与题目相似的图形。但边长不等于150。
7、删去偏移前的三角形(已经不需要它了)。
8、输入“缩放”命令,选中全部图形,点三角形上任一顶角为基点,输“R”,回车,点取三角形的一边长,输入“150”(题目的规定值),回车。
至此,OK!
按上述步骤,这道题不到2分钟便可搞定。

网友(点评):
方法很不错 不过第二步的阵列角度应该是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画出左下角1/4的角平分线,
然后画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长边是底边的一半
短边是长边的一半连接对角线
对角线与角平分线的交点作圆心,与底边相切
就是坐下角的第二个圆
确定了一个圆,其余的就好办了

1/4的角平分线是把左下角分成15度4个吗

网友(2008-11-10):
说是画图,还不如说是计算题更确切

网友:
经过不断的训练  两分钟可以搞定了    不过之前的想的时间和练得时间比较长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三分钟以内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的方法很好啊,很快就做出来了。第3步的角度是不是应该为330啊,很感谢你

网友:
还行,两分钟吧

网友:
我觉得19楼的方法不错!充分利用了软件的优势!

网友(2009-04-10):
很轻松啊。先画一个等边三角形,以顶点为圆心,半个边长为半径,画三个圆;然后复制出图示的形状;从下圆的象限点画最下面的构造线,连接左下,右上中的圆心画线,为对称轴镜像那根直线,再垂直镜像它;删掉辅助线、剪切多余线头。按下边的长度去凑150这个尺寸——比例缩放。ok!

网友:
这个。。。其实各种方法都不错,只是看你麻利不。

网友:
我2分钟就能画出来,哈哈

网友:
全是高手啊,方法真多啊。

网友:
这种东西,只要想到缩放命令,我想不会用5分钟那么长吧,2分钟足够了.

网友:
我也只用了三分钟

网友(2010-10-28):
好多高手啊      膜拜

网友:
利用缩放,3分钟搞定。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方法很多,学习了。

网友:
你们都把俺佩服死了,俺要好好学习

网友:
学习中
什么时候也可以这样呢

网友:
堆圆,画框,比例缩放,填入!!

网友:
太简单了 这个。对大多数靠CAD吃饭的人来说 这个有点小儿科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I 服了

网友:
这个好画!3分钟都用不上

网友:
参照#80

看你会不会用缩放到固定长度,其他不难!参看#80楼的回复第八条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两条垂直边是1:4,指的是什么地方?目前还没看出来。

网友:
这是我画的,并且录了个视频,供大家参考。
说明:AutoCAD 2006版本;个人设置是“右键确认”或者“重复上一命令”,视频中红色圆圈表示鼠标左键单击,黄色圆圈表示鼠标右键单击;显示器分辨率1024*768,最好全屏播放这一Flash文件。

嘿嘿,回去看看原帖,发现我画倒了,镜像一下子就OK了。

网友(2010-11-27):
引用 网友A:
先画出左下角1/4的角平分线,
然后画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长边是底边的一半
短边是长边的一半连接对角线
...

经过试验,按5楼的方法没画出来,不知道所谓的长方形放在哪里,没有定位,只给出了长和宽
尺规作图的话,鄙人认为无解,因为三角形的边长是(4+根3)倍的小圆直径,这个比例无法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们用三维软件干这事有点亏了,白瞎软件,这个考的是AUTOCAD思路,也不能应该从中心画起,那是一点意思都 ...

3倍的半径?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看了你的附件,十分之一角平分线是6°,但事实是,我测量了下图纸,在按图要求画好的图中,连接左下角园的圆心至右边的三角形顶点,这条线和底边的角度并不是6°,5.86多一点
哥们的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
事实证明,不用缩放命令是画不出来的,没画就在哪里胡贴八贴的发表帖子,治学要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