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相关的阳极氧化可行性研究报告

楼主(2007-11-05):
我想自己创业,办一家阳极氧化厂。
现在情况是:一:资金有限、(10万以下)。二、没有从事过这一行业。
所以向各位前辈请教。应该怎样操作,有没有好的可行性报告参考?
请鬼狼多多教导。
我的邮箱:6621387@163.com

网友:
资金少了点,其实办厂最主要的是客源,只要有了稳定的客源,设备不是问题,完全可以先找个加工厂代劳,等捞到第一桶金之后再购置设备.
说实话,要想用10万开厂子,确实困难点,没别的,整流器、处理槽和冷却系统就是问题,另外还要工艺员之类的,建议还是先照上面的方法实施,千万不要让手和脚见面(就是加工商和客户),不然会出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鬼狼啊!!谢谢!
现在资源还是有的,不然我也不会去想自己做。
我认为资金最省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请不吝赐教:
1、要办黑厂。  可省很多前期开办费用。
2、处理槽淘二手。或者给设备供应商分期付款。
3、拖过头3个月就好过了。

网友:
要是产量不大,可以考虑半自动小批量进行加工,各地区的申办要求不一样,这点无法帮你,半自动加工也可以省一大比费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总之,谢谢鬼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