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燃机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像图片中的这种引擎呢

楼主(2007-11-05):
请问各位,在内燃机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像图片中的这种引擎呢,这种引擎和普通的引擎不同的是有两根曲轴,两边四缸的动力传到曲轴上,然后两根曲轴再把动力通过齿轮传到蓝色的转轴上,由这根蓝色转轴驱动汽车(还有图中的串在两根曲轴中的两个黑色齿轮跟蓝色转轴上的黑色齿轮是咬合着的,因本人不知如何画咬合着齿轮,所以把它们分开来画)

网友:
有点V型发动机和对置发动机的意思,但一根曲轴就能完成的事,估计没有人用两根曲轴.
另外我觉得这个发动机(如果真有的话)可能在配气和点火控制上挺麻烦的.

网友:
如果真有的话,齿轮要求要很高的
呵呵,估计是没有人用这种弊大于利的结构的

网友:
感觉上不如V8发动机,在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史上,还有星形发动机,用的都是一根轴,不能理解两根轴的意义,发动机的体积和重量都不没法现同排量的V形发动机相比。

网友:
曲轴作为发动机的4大件之一,没有人会希望多用一根

网友A:
有两根曲轴在两边的   怎么没法传图片了???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根曲轴在两边的   怎么没法传图片了???不方便

原来还要用引用才可以啊!!!!!!!!!!

网友:
好唉
见识了
不知他的噪音会不会大

网友:
象7楼那样的发动机有,1楼所说的机构一般在船等大型设备上用,但一般采用并机方案,及中间轴在外,两台发动机是独立的

网友(2008-04-06):
应该是现在新型的W型发动机 两台V型组成的~!~布加迪 威龙用的就是W12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