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2001里怎么实体化操作?

楼主(2007-11-05):
我是个新手,实体化操作在pro/e2001里怎么进行,各位人才们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说的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要保证欲实体化的曲面是已经合并好的一张完全封闭的曲面(每次只能将两个曲面合并为一个新曲面,n张曲面则需合并(N-1)次)。
既然是新手,为什么不直接学野火版3.0以上的版本呢?

楼主:
这里没有3.0,只有2001。
合并曲面我会,就是不知道怎么实体化。

网友:
proe2001的界面我不清楚。你可以按如下步骤试一下:先选取欲实体化的封闭曲面,再单击“编辑”菜单下的“实体化”命令。

网友:
楼主在哪里
怎么会没有野火版呢
我现在也是用正版的 2001,不过我自己装了一个野火版学习
现在都不用2001了

楼主:
公司里没有装野火,只有2001,
2001没有实体化这个功能键

网友:
单击“插入”、“伸出项”、“使用面组”,然后选择已建好的封闭面组,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