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油管为何开爆?---请教

楼主(2007-11-05):
服务于液压升降台的高压油管经常会爆掉,除了油管被破坏掉的情况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请教下各位大虾!!!

如何防止或减少爆油管的概率?

网友:
可以通过提高耐压等级的办法,如M36*1500耐压等级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系统工作压力是20MPA,你用额定压力是40MPA的软管,就不容易炸,看起来很浪费,用长了还是划来的。价格不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液压系统本身是否容易产生大的冲击,机械机构是否存在死点
高压油管爆破压力很高的,不会这么容易被破坏
要不就是系统负载计算有误,或者油管的压力级别选的偏低

网友:
建议压力测试,获取确切压力数据后才好选择管路

网友:
提高耐压等级.注意产品价格.

网友:
同意4楼看法,另外注意耐压等级及规范厂家

网友:
还可以考虑加安全阀或蓄能器。

网友(2007-12-15):
首先  没人会傻到去破坏高压油管   危险很打!!
先检查下是不是回油部分是不是发生了堵塞   不是的话可能就是楼上说的问题了

网友:
同意8楼.经常炸管首先检查回油部分是否堵塞.

网友:
液压设备的峰值压力远远大于工作压力,尤其在其中设备中,所以管道的设计和选择很重要

网友:
同意7楼的还可以考虑加安全阀或蓄能器,选择合适的压力等级的管道

网友:
得看是从哪个位置爆的,胶管中间还是两端接头处,有可能是胶管质量,也有可能是接头没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