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E工程图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05):
我想知道~PRO/E工程图到CAD上尺寸表注,为什么尺寸边小了~~
怎么才可以转成尺寸一样的~~教教我啊~~ 我是新人 望高手们说详细点哈~~
那些比例怎么改啊~~慢慢的说下啊```新手可怜呢~~

网友(2008-04-02):
搞定

你在PROE里面把比例设为25.4(很熟悉吧,就是英寸和毫米的转换)后,在CAD里打开就是1:1

网友:
尺寸变小了?看看模板文件的长度单位是不是公制的mm,再就是在工程图的设定档里设定到CAD的比例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