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5T的冲床上冲制电机定子槽,但不是圆形的---求助

楼主(2007-11-05):
各位老师:
       在35T的冲床上冲制电机定子槽,但不是圆形的,改成在1.0mm厚的长条板上进行,该如何进行计算和设计。我以前没有设计过,真心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楼主:
35T的冲床上冲制电机定子槽的模具如何设计

各位老师:
       在35T的冲床上冲制电机定子槽,但不是圆形的,改成在1.0mm厚的长条板上进行,该如何进行计算和设计。我以前没有设计过,真心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网友:
说得不是很明确,各样的数据不清楚,冲模的设计程序如下
1  分析整理技术资料,明确各种技术参数
2  确定工艺方案,决定模具结构
3  必要的工艺计算
4  模具总体设计,绘总装图
5  绘零件图,正确性核对
要真的写出来就是一大篇了,具体计算请参考《冲压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