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轴承磨损时,怎么调整旧轴承让它继续使用(内外圈调整)

楼主(2007-11-05):
主轴旋转导致轴承损坏,怎么调整?

网友:
楼主未说出轴承的结构,只能是想象可能为非深沟球轴承,最好有图或照片。

楼主:
轴承为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当轴承磨损至游隙丧失,滚道和滚动体的表面疲劳已经相当严重了(有时肉眼很难看清楚),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游隙调整进行二次使用!
如果使用时间比较短,进行游隙确认后进行游隙调整,只需精确测量实际工作游隙(压铅法)后,确定隔环磨削量后,进行磨削即可!

网友(2014-08-04):
如果发现这个轴承异常磨损问题可以用哈多修复剂在线恢复磨损1032400195

网友:
角接触磨损了还怎么调整?即使不磨损拆下来也要换新的。

网友(2015-12-21):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