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测量方法--分享讨论

楼主(2007-11-05):
电机功率测量方法分为电测法和扭矩法,电测法是测量得到电压、电流和功率因数,比如象测功仪和转速转矩传感器,另一种是扭矩法,是通过测量转子转速和扭矩计算得到功率的需要知道转速范围和扭矩范围,比如扭矩仪;

网友:
请教一下,用两种方法测量结果的差别有多大,电测法是否输入功率,扭矩法为输出功率,两者之比是否可以认为是电机的效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