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i--TC和广数980TD的对刀方法一样吗?---请教

楼主(2007-11-05):
请问FANUC---oi--TC和广数980TD的对刀方法一样吗?车一下外圆量下直径输入就行了吗?在哪对啊?
我是刚接触FANUC---oi--TC数控车的,高手们帮下我吧,谢谢了

网友:
fanuc和gsk 980td操作步骤是不一样的阿,但是道理一样啊,用试切法对刀,fanuc面板上选择相应的刀具地址(offset)输入试车直径和长度,比如说一号刀输入x20.564然后点一下面板上的“测量”按钮,此时地址寄存器里面所存档的数据即是当前刀具 所在的机床坐标系的坐标值,同样的方法把 z 轴对上,不熟练的话可以一个轴一个轴的对,其实这个“测量”相当于GSK的“输入”按钮,希望搂主多钻研,触类旁通吗?

网友:
基本上每种系统的对刀方法多一

网友(2010-10-13):
一样 980TD 是防 FANUC
在 刀补 位置对 方法 跟 FANUC一样

网友:
新手路过,进行简单的观摩,继续中

网友(2011-03-11):
那我顺便问哈 FANUC, 位置记录有什么用

网友(2011-07-23):
不怎么熟悉法兰克。。。。。。。。。。。。。。。。。。。。

网友:
问一下 线切割都有哪些系统?

网友:
基本是一样的,我现在用的就是一台广数和法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