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FANUC--oi--TC的面板图和各键的说明啊,谢了

楼主(2007-11-05):
急求FANUC--oi--TC的面板图和各键的说明啊,谢了。本人是新手啊,刚接触FANUC--oi--TC数控车,它的面板有中文的吗?

网友(2008-01-19):
FANUC系统各键使用方法

LTER 修改程序及代码
2 INSRT 插入程序
3 DELET 删除程序
OB 完成一句 (END OF BLOCK)
AN 取消(EDIT 或 MDI MODE 情况下使用)
6 INPUT 输入程序及代码
UTPUT START 输出程序及指令
8 OFFSET 储存刀具长度、半径补当值
9 AUX GRAPH 显示图形
10 PRGRM 显示程序内容
11 ALARM 显示发生警报内容或代码
12 POS 显示坐标
13 DGONS PARAM 显示自我诊断及参数功能
14 RESET 返回 停止
15 CURSOR 光标上下移动
16 PAGE 上下翻页
17 O 程序号码由 O0001~O9999
18 N 顺序号码由N0001~N9999
19 G 准备功能代码
20 X 坐标轴运动方向指令
21 Y 坐标轴运动方向指令
22 Z 坐标轴运动方向指令
23 H 长度补偿功能代码
24 F 进给(FEED)指令
25 R 圆弧半径指令
26 M 辅助功能指令
27 S 主轴指速指令
28 T 刀具号码
29 D 半径补偿功能代码
30 I . J .K 圆弧起点至圆弧中心距离(分别在X,Y,Z轴上)
31 P 子程序调用代码
32 PROGRAM PROTECT 程序记忆保护开关
33 MEMORY 自动执行程序
34 EDIT 编辑
35 MDI 手动编辑
36 SINGL BLOCK 单句执行
37 BLOCK DELET 指定不执行单句程序 (与 / 键共享)
38 OPT STOP 选择性停止 (与M01码共享)
39 DRY RUN 空运行
40 PRG TEST 不执行M.S.T.码指令
41 CYCLE START 循环?动(执行程序)
42 CYCLE STOP 循环停止(暂停程序)
43 PRG STOP 程序停止(与M00共享)
44 HOME 返回X.Y.Z.各轴机械原?
45 JOG 手动进给(行位或切削)
46 MPG 手动??驱动器
50 HIGH 手动快速进给
51 SPDL DEC 主轴(RPM)?速
52 SPDL 100% 执行程序中S指令?速
53 SPDL CW 主轴顺时钟转动
54 SPDL STOP 主轴停止
55 SPDL CCW 主轴逆时钟转动
56 SPDL INC 主轴(RPM)增速
57 Z+,Y+,X+ 机床X.Y.Z.轴往正方向移动
58 Z-,Y-,X- 机床X.Y.Z.轴往负方向移动
59 4-,4+ 机床第四轴
60 TRVRS 执行机床各轴移动指令
61 CLNT ON 供应切削液
62 CLNT OFF 停止供应切削液
63 CLNT AUTO 自动执行供应切削液
64 OVERRIDE 切削速度随控 0--150%
65 EMERGENCY STOP 紧急停止
66 THERMAL ALARM 主轴负荷过热报警
67 LUB ALARM 润滑油不足报警
68 X_MIRROR IMAGE X轴镜像加工功能
69 Y_MIRROR IMAGE Y轴镜像加工功能
70 RAPID OVERRIDE 快速行程?控
71 DNC 直接数控:
由于外部接口设备输入程序至数控机床,而又因子控机床本身记忆容量有限,需要执行边读边做(即同时执行收取程序和执行程序指令动作),称为DNC操作。当完成DNC操作后,数控机床记忆是不存在的,由DNC输入之程序。

72 BACKGROUD EDIT 背景编程:
G-EDIT ) 当数控机床执行自动(AUTO)加工时,可同时输入或编写另一程序,而不需耍停止操作。

73 MANU ABS 手动绝对值
74 PROG RSTAT 程序再起动
75 Z NEGLT 取消执行Z轴指令
76 AXIS LOCK 取消执行三轴指令
77 B 第五轴

不知道对楼主有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