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9寸标准机柜的立柱开孔和折弯图

楼主(2007-11-05):
我们做一套电视墙,要求下面的机柜采用19寸标准机架.
现有一矛盾:若整套电视墙上下均采用19寸标准机架,则宽度为482.6mm.  21寸监视器放不下.
所以上下两部分的安装立柱就不一样,有什么好办法处理?顺便求19寸标准机柜的立柱开孔和折弯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没办法了.
SOS!

网友:
分成两节组合,一节专用装显示器,上下相通
以前我们也配过这样的机柜D600*32U

网友:
不好意思,立柱开孔图暂时还没有不过可以按U数及托盘安装位算一下啊,本来有几套机柜图纸这次整电脑时整没了,找一个现有的机柜看一下就好了,也有型材的立柱
以前整个从12U到42U的,D600-D800不等的,呵呵,现在自已做机加工好久没整了
:)

楼主:
非常感谢
现在找了两个图纸,可立柱开孔和折弯尺寸不一样,不知哪个标准

网友(点评):
俩个图纸发我看看可以吗?liufei_2374224@163.com

网友:
注意的是,开档尺寸是需要符合国际标准的,还有就是安装尺寸,但国际标准的公差好像还是有很大的(好像有1个多MM吧),开档位做时按公差尽可能做大点,因为机箱的标准是统一的,否则要是放不下就惨。呵呵上面的尺寸就是由立柱的折弯尺寸确定的,你在PRO/E上量一下。
立柱开孔,间距必须符合U数,如3孔中合为1U,最好是在每1U内有一个孔有那么一点形状不同以区分U数,另外开孔还要合配皇冠螺母。(一般机柜是这样的)
呵呵

网友:
19"标准柜的内立柱

网友(2008-01-25):
请求钣金前辈的帮助

钣金前辈你们好  我刚进入钣金行业现工作需要标准机柜的结构图  希望各位前辈多多帮忙      我的电邮地址 lmj2900@yahoo.com.cn

网友(2008-05-07):
谢谢了!非常感谢 !

网友(2015-01-21):
有立柱尺寸的发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