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铣床上面倒圆角,有何方法?

楼主(2007-11-06):
有些零件需要倒圆角(四个角),不需要特别精确,主要是为了不刮手,但是尽量要保持一直,至少肉眼不能看出差异来。
不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

网友:
磨把成型刀是比较快的方法,其他的方法用于装饰性倒圆角不实用的.

网友A:
铣床可以用迥转盘+工装,把角倒成圆角
用倒角机可以直角边倒钝

网友B:
在铣床上使用标准圆角端铣刀作为成形刀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铣床上使用标准圆角端铣刀作为成形刀具加工

“标准圆角端铣刀”是什么样的?

网友:
说太麻烦了,上传点图片。

网友:
第六张就是我说的圆角端铣刀,数控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普通铣床上面倒圆角,回转盘+工装,反正精度要求不高,我以为精度要很高呢!

楼主:
就是这样圆角。

网友:
汗,钳工都能做啦。只要打磨一下。

楼主:
可惜我们这没专职钳工

要达到一致性比较难,所以才请教大家。

网友:
我为了给一个医疗器械的铝底板倒4个圆角,用线切割割了个冲模.样子就是二把剪刀成90度(稍微大一点点)中间以需要的圆弧过渡,这样做出来的圆角基本上一致,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倒这样的圆角?

楼主:
差不多是这样,但是我不可能用模具,因为不是批量的。

网友:
批量少的话可以采用:划线----手工控制两个方向沿线铣--------锉刀或角磨机修整

网友:
同意3楼的
倒角机+锉刀+砂纸

网友C:
楼主:我公司用的是球头旋转锉刀,装在电磨头使用,根据你工件槽大小选用。明天我到采购处咨询一下采购号码,到时如果你需要我传给你。

网友:
做把成型刀就好了.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公司用的是球头旋转锉刀,装在电磨头使用,根据你工件槽大小选用。明天我到采购处咨询一下采购号码,到时如果你需要我传给你。

非常感谢!!!

网友:
普通锉刀就可以了.稍微培训一下操作者就可以完成.批量又不大.

网友:
铸件
此圆角能铸出来
钳工打磨

网友:
钳工作最方便!

楼主:
唉,这个钳工还是我自己来做吧。

先用铣床铣出一个轮廓出来,再打磨。

网友:
要是轴形工件的孔,想导圆r5的,怎么加工?外形不能是椭圆形

网友:
画线铣可以

网友:
磨把成形刀吧,有点水平的铣工都会的

网友(2014-08-14):
钳工就好了

网友:
铣床有R圆角倒角刀具的

网友:
做把成形刀最方便

网友:
谁让你在铣床上倒圆角哦

网友:
修搓下就好吧

网友:
实在太简单了,磨把45度的刀,就OK

网友(2017-10-09):
引用 网友A:
铣床可以用迥转盘+工装,把角倒成圆角
用倒角机可以直角边倒钝

请教三脚猫元帅,对于直边+圆边结合的边缘,整体倒圆角,如何高效加工?
例如下图,左侧蓝色的三个连续边(2个直角边+1个R角),需要倒圆R20,成右图的效果。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有种工具叫R规,钳工修锉完对照R规就可以检验了。

网友(点评):
例如33楼,批量倒圆角,钳工手工做就比较低效而且一致性太差。需要机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