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原理---请教

楼主(2007-11-06):
各位达人
         小弟这里有礼了!
         我是做轴承的,经常和减速机行业的技术人员接触,我是这方面的小白,所以想多学习一下.
         谁能给我行星减速机的工作原理和结构图啊?尤其是二级和三级的.
         还有,球体减速机是个啥东西?谁有他的工作原理和结构图,给我下吧,谢谢了.
         小弟QQ:57618517.MSN:ha_ha820@hotmail.com

网友:
行星式齿轮减速机的传动机构是齿轮,其结构简图不用画,很简单,想象一下有一大一小两个圆,两圆同心,在两圆之间的环形部分有另外三个小圆,所有的圆中最大的一个是内齿环,其他四个小圆都是齿轮,中间那个叫太阳轮,另外三个小圆叫行星轮.伺服电机带动减速机的太阳轮,太阳轮再驱动支撑在内齿环上的行星轮,行星轮通过其与外齿环的啮合传动,驱动与外齿环相连的输出轴,就达到了减速的目的,减速比与齿轮系的规格有关.说的简单点,就是齿轮箱。球体减速机是新东西,我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际化,谢谢你。你给我的答复我理解了,那二级和三级的行星减速机的行星轮是怎安置的呢?

网友:
具体可以找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的文字。我还没实际遇到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看了N多工作原理的帖子和图,你给我的答案是最容易想象的。是不是所有齿轮都用一个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能用同一个轴承呢?那些齿轮在同一个面上

网友:
不一定,具体的可以看装配图。各行各业的齿轮箱太多了,有的齿轮可能需要2个轴承,每个齿轮一般都会用到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我表达错误,我是说一不是一个齿轮用一个轴承,还是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表达错误,我是说一不是一个齿轮用一个轴承,还是更多
哈哈哈哈哈哈,那你可以卖得更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的虽然多,但是用我FAG的很少啊,我还没找到客户呢

网友:
球体减速器是个新产品,日本鬼子的东西,我找 零背隙
低噪音
马达安装简单
高精度定位
高效率

了下,贴上来,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网友:
没接触过,是个新鲜玩意

网友:
行星减速器,是比较典型的减速器之一,相对尺寸较小,容易获得大的速比。通常是太阳轮输入,行星架输出(旋转方向相同)或太阳轮输入,齿环输出(旋转方向相反)。我要提醒你的是:国内的同类产品质量都不是很高。进口产品价格昂贵。

网友(2008-03-14):
其实有些国产减速机也可以替代进口产品

其实有些国产减速机也可以替代进口产品的,我们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行星减速机生产商,我们有很多客户以前是用进口的,现在用我们的产品来代替了.

网友:
说的真好啊,谢谢 啦

网友:
我们公司 就是用FAG的,以前用NSK的

网友:
我给你一个减速机装配图吧,看你能否理解?

网友(2008-10-22):
行星摆线的减速箱谁知道?我不是很了,给我说说呗

网友(2008-11-27):
学习

我有图纸提供,电话07168186478.

网友(2009-02-26):
到齿轮传动主页看

网友:
我厂现用的是行星减速机,它有没有出现突然下滑的情况呀??

网友(2009-04-04):
轴承是用的那种啊?深沟球还是滚针啊?行星架采用悬臂么?

网友(2009-09-24):
我是来自上海哈迪克减速机的,大家把上面的几个内容整理下,就是一个差不多完整的东东了。

网友(2009-12-28):
黄鑫减速机给你提供驱动电话13817907599联系人许文斌
我们提供的减速机有行星减速机,齿轮减速机,R、V、K、S、F系列,蜗轮蜗杆减速机齿轮箱、减速电机、行星齿轮减速机、蜗轮减速器、变速器、专用减速机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大型重高新技术企业。QQ514765255有那家公司需要减速机的找我。可以打我电话,我可以帮你选型,可以给你提供技术支持也可以QQ加我!谢谢

网友(2010-04-06):
你说的2级3级是不是2K3K呀,行星式传动的有摆线的,谐波的,

网友:
你卖的是真的FAG吗,我们公司想买真的还不好找?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关于行星轮的设计的资料,给我参考。我的邮箱:4221997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