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绘制的图形怎么转换成AUTO CAD 啊?---请教

楼主(2007-11-06):
我是CAXA画的图,可是在汇总的时候,要求同意用CAD。。。。。。无奈本菜鸟还没学会怎么转换哦。。。。。求助

网友:
另存为DXF文件!!

网友:
在CAXA窗口下另存文件,可以选择下拉选项选择要存储的文件格式版本等。

网友:
可以这样做,点文件=>DWG/DXF批转换器...,转换方式可以自己选择,CAD文件转CAXA,CAXA转CAD也可以。我用的是CAXA2005

网友:
现在用的是CAXA电子图表2007
感觉还行
可惜是D版的。。

网友:
我用的是2007的,可以直接保存为dwg格式

网友:
4楼说的对。我就是用批转换器的,存储格式、版本都可以选择,CAXA2007更好用。

网友:
CAXA很好用,有CAD的DWG的存储格式,你另存为就行了...
不过也有缺陷,字体会变,我用的是正版的2007的,复制时会变字体,
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字体是否可以copy到CAD下啊

网友:
我用的直接可以存成dwg格式的,但有时用CAD打开时,文字和表格会有些变化,这需要自己调整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给出了这么多的方法,真是不剩感激啊

网友(2009-05-28):
回复 网友A:
! }, ^" l* o6 m* y4 ]caxa转cad时,只要先在caxa将文件转成DXF的格式,再在cad中打开转换成的dxf文件即可,最后在保存,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