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朋友说有一种专门铣散热片的铣刀,请教

楼主(2007-11-06):
听朋友说有一种专门铣散热片的铣刀,不知是什么样的。有朋友见过吗?

应该是加工中心上面用的,多刀头的铣刀,一次可以铣很多槽。

会不会很贵?

楼主:
槽的宽度试2×2mm,深度13mm。应该每个铣刀是直径2mm的。

网友:
有这种专门铣散热片的铣刀,应该很贵,纯属猜测,没用过。

楼主:
听朋友说要几千元,但具体不清楚。

网友:
现在垃圾点的数控铣刀哪把不要上千。 具体价格可以询问供应商。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这种刀是不是常用的刀具,一般的刀具店会有卖吗?
因为要到外面加工这样的零件,由于这个散热片的缘故导致加工费非常高,如果有了那样的铣刀费用应该会有很大的降幅。

网友:
有这样的刀吗?
还真的研究研究了!继续关注LZ啦!

网友A:
完全可以自己做,买它十几片厚度2mm的锯片铣刀,车一些2mm厚的垫片,再做一根刀柄装上去,这样可以一次铣多个槽,横走一刀,竖走一刀就OK了
当然,横的一刀可以走很快,竖的走就得放慢,或分多刀走,否则会把第一刀铣剩下了侧壁铣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自己做,买它十几片厚度2mm的锯片铣刀,车一些2mm厚的垫片,再做一根刀柄装上去,这样可以一次铣多个槽,横走一刀,竖走一刀就OK了
当然,横的一刀可以走很快,竖的走就得放慢,或分多刀走,否则会把第 ...

这个倒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我倒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想这样的铣床动力和强度都一定要大才行。

楼主:
不过说到锯片铣刀,我也有个疑问,因为我对锯片铣刀的使用有些疑问,不知该用什么转速和给进量,还有切削液的问题,感觉很麻烦,很不好用,或许是我不会用吧。

首先就是锯片铣刀很快就磨损了,噪音又很大,没切多少就不敢继续切下去了,切削液也被溅到到处都是。

楼主:
“金刚石三面刃铣刀”,好的。谢谢!

网友:
用金刚石锯片铣刀,太奢侈了吧?

网友(2009-03-15):
不知道能用平槽拉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