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道中,水流速度与它产生的推力是一种什么关系?求教

楼主(2007-11-06):
在管道中,水流速度与它所产生的推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请问可以用公式计算出来吗?比如说在家用自来水管中,它的一般流速是1。5米每秒,它能产生多大的推力,请各位大侠帮我列出公式来可以吗?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动量定理算.

网友:
可以查一下叫贝努力方程,有关于这方面的解法,社区里有流体力学方面的资料

楼主:
求教

各位大侠可以帮我列一下公式吗?小弟书读得少呀

网友:
查一下动量守恒的方程式。

楼主:
求教

想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我算出在一条长4000米的水平管道里,管直径为0。3米,流速为15米每秒,流量为954立方米每小时,水头损失为1273米,那要求水头损失的压强是不是用密度*9。8*1273就可以了?
2、如果是求水头损失的功率是不是密度*9。8*流量/3600*1273就可以了?
请帮我回答一下好吗?打扰的地方请你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