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无心磨主轴烧后考虑的改善和疑问

楼主(2007-11-06):
最近,我公司一台MW10200型无心磨使用三年多后在点检中由于砂轮一端主轴没给到润滑油该端主轴烧坏了,初步估计是工人在点检后未将油管接通(调查中),但由于另外一端主轴供给润滑油是通的,所以流量继电器(两端主轴回油共用)处仍有油通过,所以就不会发出报警信号(阻止主轴旋转).为避免今后有意外情况发生,考虑两端主轴回油分别通过各自的流量继电器,大家分析是否有必要(主轴6W一件)?该设备在设计中为什么导轮的主轴没考虑采用流量继电器报警(阻止砂轮旋转)?如果导轮主轴没给上润滑油同样也会将主轴烧啊?

网友:
听你所说,烧坏的应该的前端的合金轴承,烧坏的原因一般是因为更换砂轮时把供油的油管关闭或者是在锁紧合金轴承时没有对称锁紧,更换好砂轮忘记接通造成的。主轴部分和前端合金轴承的油压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装上流量继电器对以后动态校正平衡会有影响。我记得油管是铜的不是软管不好连接。: k% O$ H3 c" }5 j5 h
  现在大部分的无心磨床的导轮部分都没有流量继电器,因为砂轮和导轮的油压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导轮旋转速度比较慢,一般是250-300转,一般都没有装

楼主:
该设备砂轮可自动修整平衡(试服电机控制),润滑系统是由一泵经过过滤器直接供油给砂轮和导轮主轴,导轮主轴两端的油回油箱,砂轮主轴两端的油汇聚后经过(流量继电器和节流阀的并联回路)回油箱,应该不存在主轴部分和前端合金轴承的油压不一样,系统就是一个单纯的润滑系统,现设备在外厂,具体问题只听他们说,在设备点检后开始启动时发现前端管内有较多的气泡(后面未看见),不一会后面的主轴就烧了,拆开后无油存在,轴已经被烧黑,这是要下班前询问到的,明天上班继续了解。

楼主:
今天确认是合金动压轴承被烧坏了,原因是无油润滑,对该轴承结构进一步了解可将回油分别通过各自的流量继电器回油箱。有关图

楼主:
补上现场拍的照片

网友:
这个烧的太严重了吧?国产的机器我记得用的都是水银开关, 你不如换成这样的效果比那个好的.油压达不到,就没有办法启动.

楼主:
该设备是无锡机床厂生产的,最近买的一台还是这样的结构,生产线N多太这样的设备(润滑系统上没安装压力表),只要供给流量继电器有充足的油,设备主轴就会运行.为保险,这种水银开关也要安装两个.

网友:
我想你把砂轮启动和导轮启动的线路修改到油压继电器上,换个好点的压力开关,水银开关不稳定,尤其是水银开关下面的浮球工作不是很稳定,冬天启动慢。我们公司的磨床用的都是我上面的那个图片的样式的,价格也不是很贵,300以内。性能是很好的

楼主:
远思,你好,麻烦你将该压力继电器型号给我,导轮处转速慢就不考虑了,但两端主轴的回油得分别接一个压力继电器回油箱,要不然不能够确保两主轴都有油回的问题.(我没做过润滑系统,不太了解,烧主轴的问题这是第二次了,要求要改善),还有一问题,TY83图纸上叫流量继电器,是否就是你说的水银开关?谢谢你!

网友:
水银开关是你上面张照片(润滑油箱)红色的那个 把盖子拆掉在里面,是个不利管,里面与水银和电线。

网友A:
烧的是够厉害的.不过我以为,如果只有一端有油的话,流量的差别应该是比较大的.很有可能是回油流量计调整不当是根本原因.实际上检测油路的压力,最好是检测油腔内的压力也是一个好办法.国内不同厂家的做法不太一样.我们就是检测油腔压力.当然,也有抱轴的时候.主要还是检测开关调整不当或者油被污染了.
还有,那些油不是润滑的,这是理解错误,你们肯定加的不是润滑油吧,应该是主轴油.
另外,如果砂轮是用变频器驱动的话,可以考虑检测磨削功率.这个功能不需要额外的成本,变频器本身就带.

网友:
压力开关资料在 附件里

楼主:
谢谢了!!!今天下午SMC公司我公司,可没选到合适的流量计(他们一般是气、水),今天早晨和设备厂家联系,他们的水银开关是自己做的,建议我还是采用流量计好,原因是润滑油几乎没压力的,我也认为流量计应该好。

网友B:
主轴烧到这个份上也没闷车,确实够强的了。要检查的地方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烧到这个份上也没闷车,确实够强的了。要检查的地方还很多。
麻烦你分析一下具体应该检查的地方,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的是够厉害的.不过我以为,如果只有一端有油的话,流量的差别应该是比较大的.很有可能是回油流量计调整不当是根本原因.实际上检测油路的压力,最好是检测油腔内的压力也是一个好办法.国内不同厂家的做法不太一样.我们 ...

我们用的是按照厂家资料提供的N7主轴油,设备的修正砂轮进给量和磨架进给量都是采用的三菱伺服系统和定位模块控制.你们检测是主轴油腔压力,但我改善只能检测到回油路上的压力,准备在回油路上给一点点背压(便于压力检测),这样对主轴运行有影响吗?你说:砂轮是用变频器驱动的话,可以考虑检测磨削功率,这点我不明白目的是什么?能够着详细介绍吗?谢谢!
远思:昨天联系了你给我推荐的公司,他们给我选择了JC203型号的(调压-0.5~3bar).

网友:
主轴在正常旋转的情况下和轴瓦是非接触的,想想为什么是非接触的呢?那是因为主轴油把主轴浮在中间啦,那就是动压的作用,转速越高动压作用越明显.那油路上能没压力吗?但是,油路堵塞了,检测油路压力还是起不到保护作用,所以最好能检测油腔里的压力,当然,这取决与机床的现有结构.最保险的办法是即检测压力又检测回油流量.至于你提到的加背压,你还是咨询一下原厂.加压导致的直接问题是漏油问题.
变频器可以粗略地监控主轴的功率.正常加工的功率和主轴抱住时的功率是不一样的,至于说能不能被变频器准确判断出来,你得试试才知道.我们用这个功能来监控撞车,有一定效果,只是反应不够快.
所有的保护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关键的关键还是日常的维护和检查.

楼主:
主轴在轴瓦中被压力油把它浮起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象斜切式的机构利用主轴的旋转把主轴腔的无压力油变为压力油的,本身管路的油是无压力的(设备厂家人曾经这样给我讲过),有5台这样设备,我准备还是保守改善(在原来基础上多加一流量计各回油箱),曾经烧过两次都不是在设备使用中,一次是新设备安装好启动,这次是设备在外厂大检修后启动。

网友:
你的改善措施选择是合理而且容易实现的.再次声明:动压的压力是可以检测出来的.你想详细了解动压的原理,结构,可以GOOGLE一下.有大量资料可查.
有两个问题:照片上是你吗?
                    你是什么单位的,或许我去过你们单位.

网友:
看你的图应该不是静压轴承,烧这么厉害没闷车,缺油是肯定的。再是铜瓦和主轴配合间隙过大。不知道坏之前工作情况怎么样。

网友:
这样的结构用不上继电器把。直观点搞个油标就OK了。只要有油他烧不了 。

楼主:
回19楼,照片是他们去现场拍的,我公司是广州昭和。
回20楼,设备原运行良好,用到一定年限去外厂大检修完别启动运行时坏的。油标怎么能够发信号控制主轴运行啊,系统是PLC控制的。

网友:
既然是这样。你可以参考下一般润滑站的情况设计个。

网友:
我想Q79861520讲的是那种浸油式的结构.那种只要定期观察油标,加油就不会缺油.但他讲的间隙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为你提到是设备去外厂大修去了,一般来讲,需要大修的地方肯定有砂轮轴系,尤其是动压主轴磨损是比较快的.估计砂轮主轴不是变频器驱动的,因为动压主轴要尽快启动到高速,加速时间过长会导致磨损加快.只是有点要说明:间隙太大太小都会导致主轴出问题.
估计是大修时间隙调整不当是根本原因,缺油只是脱词,尤其是委托非原厂大修时,出了状况谁也不想担责任.

网友:
我认为缺油还是烧瓦的主要原因。
在回油加背压可能会对机床配瓦间隙、防泄密封等有影响。
用油标适于浸油式润滑,动压轴承内部的油位观察不适用。
在回油路上加流量计是可以自动反馈控制的,此方案应该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所有参与讨论的人士,通过大家的讨论,又学到了不少未知的东西。(设备主轴前端有油标,但后面没有,就是有操作者也不能够及时发现没油)把设备照片补上(最近又买的相同新设备)。

网友:
这样设计大楷是为了主轴油循环冷却。以保证主轴精度。要是磨一般的东西直接密封主轴油就可以了。如果实在要这样可以试试在每个回油管上加装光电控制以检测油路畅通。呵呵本人对电工方面了解比较少,吓说说而已啊!

网友:
加装前端的用处是消除主轴主轴震动,增大磨削量使其能达到重切削和精密加工的目的,
按照设计来说一班的前端合金轴承应该需要流动的液压油带走热量,不然合金轴承受热膨胀造成主轴抱死而烧坏。
  听楼主介绍你们公司的磨床前端是静压轴瓦结构的,而且机器出去整修过,从烧怀的原因应该判断为,调整轴瓦间隙的部分没有调整好,或者是前端在安装时可能没有转动砂轮而固定螺丝,造成轴瓦和主轴偏心而受热膨胀抱死烧坏,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要从操作和检查上着手,  可以考虑找无锡机床厂的设计人员讨论下以后避免此问题的措施。

  今天我们公司一台磨床是客户操作没有按要求造成前端烧坏,我们的和你的结构不一样,我们是动压的。有压力

网友:
仔细看了轴瓦的照片,看不出有静压的结构.而且楼主明确提到是动压结构.要是静压结构,连块压力表都没有,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大量用静压的主轴,不仅油站上有压力表,而且还有一块压力表直接检测油腔内的压力.当然,压力继电器是必不可少的.一直认为检测回油流量也是必不可少的.远思对无心磨是很了解的,动压有压力,只是压力比静压的要小而已.
还有,我的理解:前端的最大用处不是消除振动,而是增加刚性.如果仅仅是为了消除振动的话,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消除振动有更好的办法,而且不至于造成抱轴.这只是我的理解.

网友:
加装前端的用处是消除主轴主轴震动,增大磨削量使其能达到重切削和精密加工的目的,因为 10200的砂轮太宽,砂轮比较重,要加装前端做为支撑点,不然精度就不会高.

楼主:
该轴承全称是:双支承五片球支点短轴瓦油膜动压轴承。(磨架采用的是静压导轨)

网友:
不说那个轴承了.
楼主又提到静压导轨.那可是好东西呀.就不知道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静压导轨.
不知是什么控制类型.是薄膜控制器呢还是小孔截流控制.

网友:
是 双支承五片球支点短轴瓦动压油膜轴承,不是静压轴承,静压轴承的话会有压力表,没有压力是不允许启动主轴的。

网友(2008-12-11):
楼上两位所说的增加主轴刚度和防止主轴震动从原理上说虽不同,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提高磨床的加工精度,动压轴承的刚度除了和结构与速度有关,选择用油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楼主所说的问题,多加一个流量继电器确是一简单易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