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图中那样的设计的引擎有没有?请教

楼主(2007-11-06):
首先,先谢谢大家的回答,那么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请大家赐教:

有像图中那样的设计的引擎有没有?

因为引擎好像都是这样设计的(下图),象上图的好像很少,不知为何?

网友:
应该有好象见过的~~~

网友:
六个缸360度均分
所以拐的偏心距是有差别的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第一副图是v型还是水平对置的发动机,如果是v型则有那种设计,如果是水平对置的话俺还没见过,生产水平对置的厂商如保时捷  斯巴鲁都是采用下面的设计,它能使左右两缸的力相互抵消,使发动机运转的平稳。如果用上面的设计不仅这种结构的优势没发挥出来,反而使两缸的运动部件向同一方向运动,运转更加不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第一副图是v型还是水平对置的发动机,如果是v型则有那种设计,如果是水平对置的话俺还没见过,生产水平对置的厂商如保时捷  斯巴鲁都是采用下面的设计,它能使左右两缸的力相互抵消,使发动机运转的平稳。 ...

谢谢你的答复,第一幅图是v型引擎,不过,我想问的是大多数的v型引擎都是象第二幅图那样的设计,不只是为什么?

上面的第二幅图画得不太准,所以重新画了一幅,以下面这幅图为准:

网友(2011-04-30):
看起来是v形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