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刀具需修磨---请教

楼主(2007-11-06):
现在客户有一种刀具需修磨,具体参数如下:总长为580,刃长430,刀齿外径φ48mm,柄部为7:24锥.为焊合金刀片,左旋右切40度螺旋角.现在需要在数控工具磨修磨,但长度已超过机床加工范围,想请教大家有没有办法加工,使用机床为ANCA—RX7。有没有在ANCA—RX7机床实现吗?

网友(2008-10-30):
修端齿应该可以
整体修磨不好做的,Y轴超程的

网友:
楼主是要修磨什么部位?
如果是锥度铰刀一般的M6025工具磨就能磨,精度看设备、附件的精度和人的技术、态度。
如果是端刃也能磨的,长度430mm可能会有点问题,没有试验,不能完全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