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的检测----请教

楼主(2007-11-06):
上图的同轴度是什么意思,基准是他本身,且公差为0,这可能吗,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
基准不是它本身,是两个孔所确定的公共轴线,公差为零是鉴于后面有一个符合。。。原则的符号,您可以看一下本论坛里面相关形位公差各种原则(课本上有)的定义自然就理解了。

网友:
上图基准,是两个孔所确定的公共轴线。同轴度不是0。

网友:
基准不是它本身,是两个孔所确定的公共轴线,不过是基准和被测要素都采用最大实体原则!!!

网友:
同意上面各位大侠的基准不是它本身,而是两个孔所确定的公共轴线。同轴度评价时不仅受孔轴线与基准轴线间的平行性和位置偏差,还受孔的圆柱度的影响,理论上不能为零。但如果加工精度非常非常高,两个孔是一刀加工出来的,且孔的圆柱度小于0.5微米,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但真的很难呀。

网友:
标准中有这个标法。
有一次还和人家好一顿争论。

网友:
这种标注我看到在澳大利亚的图纸上出现过,它的意思是孔在最大实体状态时,同轴度要求为零,但实际上我们的孔是不大会加工到正好是最大实体状态的,所以它的同轴度也不会是零,这个零件的要求应该不低,但还是能够实现的。

网友:
其实这种标法的公差最适合用同轴度量规来检验,同轴度量规检验别的不带最大实体原则的尺寸不是很贴切

网友:
它要求工件处于最大实体时,形位误差误差为零;当工件从最大实体向最小实体偏离时,允许将尺寸公差补偿给形位误差,偏多少补多少。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我认为同轴度的补偿跟位置度补偿的方法不一样,不是偏多少补多少,跟两孔之间的距离有关,此类问题最好用塞规检查。

网友(2008-03-21):
基准是两个轴线的联合基准.换句话说对两边的对称也提出了要求.同轴度公差不可能为0,是不是哪出了问题,请再仔细核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