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法几何进级练习题2

楼主(2007-11-06):
求a值:此題用作圖法可解出

网友:
直径31.3553
CAD没有弄出来

网友:
可以用余玄定理算出来,也可以用参数化软件直接画出来,CAD画法还请楼主提示。

网友A:
a=31.355287
前面简单的部分就不说了;
1、以45度为夹角做两条线,然后在离交点20的位置画半径80的圆,在此圆与45度斜线的交点向下做铅直线,图中红线。
2、以红线长度为半径作圆,与半径40圆的交点就是所求圆的圆心位置。

网友B:
楼上高手,能说下具体为什么这样画不

网友:
这两个进级题我是没什么思路,我们是CAD水平差,还是制图水平不够,要怎么提高,?请大侠们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31.355287
前面简单的部分就不说了;
1、以45度为夹角做两条线,然后在离交点20的位置画半径80的圆,在此圆与45度斜线的交点向下做铅直线,图中红线。
2、以红线长度为半径作圆,与半径40圆的交点就是所求圆的圆 ...

再次证明了阁下的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高手,能说下具体为什么这样画不

我替welding大侠解释一下解题思路吧:
首先,分析题目给出的条件和要求,可以发现φa、φ60和φ100三个圆的圆心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若设φa圆心与φ60圆心的距离为r,则有:r*r+(r+20)*(r+20)=80*80 。只要求出r值即可。
现在的问题转化为怎样用作图法求出r。即怎样构造出一个直角三角形,它的斜边长80,两直角边长分别为r、(r+20)。
下面的步骤就不用我废话了,看看welding大侠的图片1就明白了。关键是体会45°线的妙用。

楼主:
嘿嘿,这回我省事了,正确答案已经被welding大侠做出来了.看来诸位的CAD水平都不是一般的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