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SLDWORKS2007 怎么不能用?

楼主(2007-11-06):
  我在公司装上 SLDWORKS2007,可以用,而且用的挺好。但是在家里的电脑装上 SLDWORKS2007就不能用,装2006也不能用,一打开都是弹出弹出:
    "在访问适当的安全配置时产生问题。此装置可能已遗失或具有无效的信息。此应用程序将会立刻终止。"
  家里的电脑比公司的配置好多了呀!
   请问是怎么回事?是哪里出了问题?  请知道的大狭告诉我,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一般是没经过破解时会出现这样的提示。正版的有个加密狗。以前我用过,若拔出那个加密狗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再重新安装。

网友:
这个好像是没完全破解成功吧!!

网友:
打补丁时成功了没有?如果没成功,有期限的也能用二三十天的